如何把几台电脑中的数据同步到一个大文件夹下?

楼主(2022-04-21):
实验室里有好几台电脑,每台电脑都建立一个文件夹,里面都有该电脑的测试数据。
想把这几台电脑的各自文件夹都同步到群晖中的一个文件夹中,指定群晖的某个账号可见,其他账号不可见。
同时,这几台电脑只能见到自己的文件夹,不能看到其他电脑的文件夹。

网友:
linux下 samba 服务端应该可以实现,权限设定。

网友:
用nextcloud可以实现

网友A:
群晖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局域网中文件服务器共享一个磁盘,

网友:
这几台电脑只能见到自己的文件夹,不能看到其他电脑的文件夹。Liunx能实现?感觉需要AD域用户权限管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我办公室装一台白群晖,怎么实现需要的功能呢?

网友:
windows用目录共享,给每台电脑单独建立用户并为各自用户及共享文件夹赋权限;
linux使用samba可以,但我只知道可以,具体去网上找些资料学习一下应该不难。其他的没有了解过就不说了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4b6b9c0c4b5736c583b47bd.html

你自己百度一下

一两句话说不清

文件夹可以设置谁看不到或谁能看到不能访问的

网友:
群晖有drive套件,安装上以后照说明同步各个电脑上的共享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
群辉开ftp,ftp设置不同用户不同目录,再把目录设置用用户权限,电脑可以用freefilesync这类免费软件设置同步

网友:
无论是linux下的samba 还是windows的共享 /ad域 ,都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共享文件。

但是指定某个账户可见,这个是需要你设置用户组的,比如 主管所在用户组给文件读写权限 员工用户组只读权限/不可读写权限,需要自行设置好。

用户自己以及所在用户组 对该文件夹没有可读写权限,只能看到文件夹,无法进入看到文件。

但是linux下的samba 比较麻烦,对命令和操作不熟悉的人 ,可能要花费几天时间来安装。

网友:
用syncthing就行,哪里都能同步,还能加密

网友:
linux 下的samba服务器,可以设置成,主目录一个共享名字,子目录分给不同电脑的,各自一个共享名字,

这些共享目录名,可以设置成有访问权限才可以显示出来,没有访问权限的用户是看不到的

网友:
Windows下域管理可以实现

网友(2022-05-26):
每个机器用NFS把文件夹共享给管理员机器的IP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