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信收款音箱f3 八脚芯片啥型号求告知

楼主(2022-04-21):
想问一下那个八脚芯片啥型号的。求告知

网友:
好像是手机卡芯片

网友:
也就是个蓝牙音箱而已没有必要修的,买一个新的,也就十几块一个。

网友:
锂电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左下的8脚芯片是eSIM卡,右上的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左下的8脚芯片是手机卡芯片(e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