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一张华为mate10充电口接头,拆的时候把一个点位撤下来了

楼主(2022-04-21):
买图纸又不值当的,有没有大神发一下

网友A:
买个尾插小板不就行了,又不贵

网友:
小板的点位图暂未开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尾插小板不就行了,又不贵

+1,假货宝上买个拆机件或者兼容板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尾插小板不就行了,又不贵

给别人换上了,这到手后想着自己换换当诱骗器

网友:
先换上去看下有没问题,没问题就当空点了

网友:
往下刮开看看,是不是有走线

网友:
没事,最多只有插一面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