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PK-300A高频焊台开机温度显示异常问题处理

楼主(2022-04-21):
之前发过一个修复的帖子,更换ic后使用了一段时间又不好用了,变成开机温度显示900℃,然后需要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才可以正常加热,经过检查发现是有电容失效导致,就是那几个10uf的铝电解,目前更换后一切正常,如果有同样情况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就不发图了,提供个思路。

网友(2023-03-21):
根据你的提示,我成功修复了焊台,谢谢!

网友:
确实,我那台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看来是时间长了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