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光936D焊台有一笔划显示暗淡,拆开看看

楼主(2022-04-21):
手里有一个华光936D焊台,有一笔划暗淡,拆开看看,补焊了一下,还是没有解决,可能是数码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路问题,毕竟时间将近10年了,目前能用,不管了

外观

日期标签,13年3月

有一笔划暗淡,那个0右上方

拆开里面电路,比较简单,做工一般

运放

BTA08可控硅

moc3041,7500V ac光电耦合器型:三端双向可控驱动器

稳压7805

打磨了,不知型号,可能是个单片机

变压器

数码管,.4寸3位共阳极

谢谢观看!

网友A:
三位数码管又不贵,换个呗。要不然强迫症坛友受不了

网友:
数码管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位数码管又不贵,换个呗。要不然强迫症坛友受不了

懒的折腾,不知是不是数码管问题,到时换了数码管还是这样就还得查电路

楼主:
没有,懒的折腾,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一般是更换就好。

网友:
换掉更好啊

网友:
动态扫描输出的  换了就好  我有拆机三位共阳的送你一个

网友:
哈哈,懒得可以啊

网友:
应该要换数码管。

网友:
虚焊了吧 补焊下也许会有惊喜呢

网友:
电路和用料还不错,数码管换一个就好了,数码管的限流电阻换大一点,再用10年没问题。

网友:
数码管是扫描工作的,不存在只有一个字符缺笔画,硬都缺才是驱动问题。

只有一个字符缺,肯定是数码管自身坏了。

网友:
不确定是否数码管挂了,可以拆下来测试

网友:
这个Pb是无铅的标识吧,这么画,感觉是不是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啊。。。这个设计人员应该是知其然不知其意吧
正规的无铅标识应该这么标:

网友B:
在数码管的7和9脚间并接个发光管试试,注意是共阴还是共阳,若能显示是数码管的问题,若不能显示那就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管的7和9脚间并接个发光管试试,注意是共阴还是共阳,若能显示是数码管的问题,若不能显示那就是其他 ...

居然这种事情都想得出,留个联系方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管的7和9脚间并接个发光管试试,注意是共阴还是共阳,若能显示是数码管的问题,若不能显示那就是其他 ...

谢谢!有时间试试

网友:
大概率数码管问题,因为是扫描驱动的,另外两个管子对应段没有问题.

网友:
数码管可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