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开机的时候电脑弹出警告:活动病毒正在感染您的电脑

楼主(2022-04-21):
开机的时候电脑弹出警告:活动病毒正在感染您的电脑

网友:
在左下角点击运行,然后输入三个字母mrt后回车,彻底查杀一次即可。

网友:
这贴水的,不能确定是误报的话,那就根据提示进行查杀,查杀还是不行的话,还有终极大法: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楼主这桌面挺乱的,我以为我的很乱了,还是没法跟楼主比,哈哈

网友:
马上重新开机进PE,备份重要文件先,然后进系统杀毒试试,能杀最好,不能杀则能抢救多少救多少。

网友:
高手啊。据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电脑病毒了,绝大多数是不要脸的木马‘病毒’!

网友:
360           360          360

网友:
多年不见的病毒了

网友:
重点就在360上了。

网友:
自从杀软免费后,就没多少病毒了,而且360本身就是个病毒

网友:
360的有用之处与它的烦人比较

网友:
有条件就重装吧

网友:
很好奇LZ的桌面上下载了什么东西

网友:
桌面该整理一下了,也太乱了

网友:
360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360杀毒?建议楼主换个。

网友:
直接杀毒就好了,现在这种病毒大部分是为了打广告

网友:
360
这货本身就干着病毒的事

网友:
强烈建议 卸载360, 不想裸奔,推荐火绒。

网友:
不知道谁的毒性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