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门锁 容易把锁芯焊坏吗

楼主(2022-04-21):
想焊个老式防盗门锁,找了个广告店的师傅问问。 师傅让我找焊不锈钢的,说他的是电焊不好使,容易把锁芯焊坏,焊了后锁芯就不好使了。

其实我怕把自动锁舌那个弹簧给焊坏了,非常需要那个功能。

网友:
怕焊坏,楼下可能会说用AB胶粘。

网友:
为什么要焊?

网友A:
什么老式锁,也不上个图,如果老到就一个电磁线圈的什么焊都不怕,带电路的还是找做不锈钢的焊或钻孔上螺丝吧!

网友:
温度太高,把握不好就是容易坏

网友:
电焊是高温的,焊不锈钢是相对低温冷焊。还有就是原件厚度,太薄电焊一点就穿孔了

网友:
WD40不用好吗,一直用。

网友B:
锁头可以打孔安装到门上啊,如果焊接的话,哪天钥匙丢了麻烦事儿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老式锁,也不上个图,如果老到就一个电磁线圈的什么焊都不怕,带电路的还是找做不锈钢的焊或钻孔上螺丝 ...

楼主:
原来就是焊的 没留螺丝孔。自制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头可以打孔安装到门上啊,如果焊接的话,哪天钥匙丢了麻烦事儿更多

想过自己打孔,对穿到门外去。 但由于门缝有点大,可看到锁舌,还需要焊一点遮挡。 所以必须请人焊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电焊可行,先在门上焊块比锁稍大的铁板,3mm厚应该够了,再钻孔上自钻螺丝,有工具最好是攻丝,拧螺栓最好,以后换锁也方便。

网友:
直接找开锁换锁的师傅安装下就是了,锁不贵安装费贵

网友C:
打孔拉铆   穿通心螺丝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过自己打孔,对穿到门外去。 但由于门缝有点大,可看到锁舌,还需要焊一点遮挡。 所以必须请人焊接了。 ...

试试弄块铁板延长一下把锁的位置搞搞合适看能不能行的通
感觉把锁头焊在门上后期维护确实很麻烦

网友D:
焊锁外壳应该不会坏,怕坏可以把锁芯抽出来,焊完再装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锁外壳应该不会坏,怕坏可以把锁芯抽出来,焊完再装锁芯。

焊好在门上就无法装锁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弄块铁板延长一下把锁的位置搞搞合适看能不能行的通
感觉把锁头焊在门上后期维护确实很麻烦 ...

刚看了一下,锁的一侧螺丝孔已经到了门的边缘铁管上,无法打对穿孔了。只能将门锁重新钻2个安装孔。我有点担心上螺丝不牢固。

遮挡要找一块足够厚而且稍微弯折的铁板才行,得上网定制了。 只焊遮挡的话,感觉活太少,所以想顺便把锁也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孔拉铆   穿通心螺丝不可以吗

有想过对穿螺丝,外面用六角螺丝捅进来,应该不会有人无聊去拧。 因为还需要焊一点点铁去遮挡门缝避免外面用铁线开锁,这活太少了,有点尴尬。

网友:
锁是可以焊得,不过一般都是焊块板子,开个锁头孔,焊接无法调节,拉到店里20块可以搞定,上门最少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