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不知品牌的电源时序器,日系元器件,非常的厚重

楼主(2022-04-21):
某鱼上190收来的,上家说是叫什么百灵达小耳朵的,网上查不到资料,但是用料不错的,红宝石电容,仙童的三端稳压,日立的HD74LS194AP双向寄存器和高压三极管B861,东芝的74HC04AP反相器,继电器看着很厚实,是国产的,有灭弧电容,但是炸了两个,对于小功率设备不要也不影响使用,这个应该是大功率的机柜机,电源进线是10㎡的,标称电流25A,电源变压器好大一个,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变压器,只是供控制电路用,整机3公斤以上。现经实际使用中发现:对于接Voodoo Lab这种小功率变压器电源,如果不把消弧拆除,所接电源变压器中会流过微电流,导致指示灯亮,那种带指示灯的转换器也会亮,所以对于小功率电器家庭使用,我把消弧电容全部拆除了,还有这个有个什么技能的设计,我也没搞太懂,懒得拆板看,就是12V和5v三端稳压都是由一组绕组提供电源,即棕色这组,黄色这组断开,棕色这组也没有输出,工作状态下变压器微热,待机状态下基本是不发热的,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

网友A:
电线真粗,里面是固态继电器么?

网友B:
应该是个老古董了

网友:
应该是通电后一个接一个插座通电

网友C:
变压器的个头够大

网友D: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但是做工很厚实。

网友:
用料倒是厚实,就是不晓得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材实料

线很粗,我家用确实太壮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真粗,里面是固态继电器么?

线的确是很粗,不是固态继电器,有嗒嗒声和消弧电容的

网友:
延时开关,有些设备有启动顺序,或者开机电流太大,不能一起同时开机,免了一个个去按开关。还是比较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爆了

消弧电容,没短路,对于小功率设备来说没有也不太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老古董了

查不到资料,看芯片应该也是几十年前的东西,而且还是相对专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个头够大

是啊,仅仅是一个控制电路的供电要那么大的变压器,5v和12v稳压也就是两片三端稳压器

网友G:
用料不错,做工一般,深圳产的吧,

网友H:
630V电容都爆了,这个是经历了什么。这类电容好像只有超压了才爆。正常电压N年都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但是做工很厚实。

就是音响系统中为避免瞬间一起开关机对设备带来的冲击,而顺序开机逆序关机,先开前级,后开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630V电容都爆了,这个是经历了什么。这类电容好像只有超压了才爆。正常电压N年都难坏。 ...

是消弧电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并联放电电阻,估计是分断大电流容性负载时放电打火了。与电压应该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料不错,做工一般,深圳产的吧,

板子也不错的,铁壳很厚实,看pcb焊点应该出自大厂,图片上看不出来,焊点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