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irtualbox装ltsc总出错

楼主(2022-04-21):
已经是最新版virtualbox,已禁用网络,还是出错,只能换vmware吗?

网友:
你把报错至少截个图上来呀

网友:
也可能换了vmware也出错

网友:
ltsc是哪个版本?1809还是2021?

网友:
我用virtualbox感觉兼容性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用过你说的版本,是否应该重新下载一下你说的ltsc版的ISO文件,然后再试一下。

楼主:
安装的是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sha1也是正确的,错误代码忘了截图。后来换装了2015 ltsb,正常

网友:
VMware不香吗,VBOX调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