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立马电动车仪表盘不亮 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21):
立马电动车,用了5年了吧,近来仪表盘不亮了,拧到二档大灯也不亮,按喇叭也不响。但是车能动,拧到一档时喇叭会长响一下。拆下电路板,二极管测灯珠都没问题。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仪表盘?你是指那几个灯珠吗?

网友:
可能要换转换12v的变压部分了,在控制器旁边的那个,三线输入输出的

网友:
蓝色的那个东西像是虚焊了

网友:
二楼眼睛真亮,好像是虚焊了

网友:
我以为楼主用了什么瓣技术立马不就让表盘不亮了呢

网友:
查一下右边绿色大电阻下面那个黑色驱动管有没有烧坏,

网友:
不亮就是不通电,先查查供电电路喽。供电正常的话就查驱动电路

网友:
不亮就是有局部开路。

楼主:
嗯,我是小白啊,不会分析电路,等把那几个元件都加焊一下

网友A:
第一步  电源应该三根线红48V  黑接地  黄锁门往控制器走的 电源开关  是从开关出来三根线  用表量三根线有没电压当然从关 开一档 开二挡  分别测  如果都有电压基本开关问题不大   第二步板子有个大的电阻绿色的吧  应该是降压电阻 往下电容旁边有个贴片三个腿的是7805稳压  可以测量有没5V电压  如果有可能表头就废了  如果没  查绿色电阻上下有没电压  如果上面有下面没有 就是电阻坏了  找个同样大小 阻值看色环算阻值  上面没电压就量到电源开关那通不通  这样量下来基本都差不多知道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电源应该三根线红48V  黑接地  黄锁门往控制器走的 电源开关  是从开关出来三根线  用表量三根线有 ...

感谢回复的这么详细

楼主:
今天拆开检查了一下,蓝色元件加焊了一下,感觉其他也没有明显坏件,就又装机试了一下,只是连接电路板的正负极,拧一档发现还不亮,但是抖一下那个电路板灯就亮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拧一下不亮,抖一下就亮。发现与中间的那个蓝色元件有关,抖动电路板时这个元件里面有响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是否可以直接用电线直通呢?

楼主:
我把它拆下来了,看这元件图示感觉就是一个滚珠通断的样子

楼主:
刚查了一下,这个元件叫做 震动开关,电动车报警器专用这个,震动开关SW-420

楼主:
就是它的原因了,估计是里面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