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问个菜鸟问题,这两种松香有什么不同?焊接那种好用

楼主(2022-04-21):
焊接那种好用

网友:
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些都普通松香,用作焊接的效果都差不多,最讨厌的是碳化渣滓特别多,多焊几秒钟就会黑乎乎的。最好还是买专用于焊接的氢化松香,效果好很多。氢化松香的品种也很多,如果有标明酸值的话,找酸值高的买,酸值越高越好用。

网友:
工业用松香会有很多渣和杂质,焊接会发黑,焊接要用高纯度的分析纯松香,焊接后松香不发黑。

网友:
分析纯松香,其他不选择。

网友:
差不多的,块状的那种多数人买来在乐器上使用,盒装的就是加了个包装而已,实际功效差不多,不过块状有时候便宜些,可以溶解在酒精里面自己做助焊剂。

网友:
直接用焊宝,松香已经过时了

网友:
除了焊锡,啥也不用

网友:
没什么区别

网友:
买氢化松香,就是那种水白松香,烟要小很多的。

网友:
普通用户,用的时间少,没必要上高级货,我一直用这两种松香。

网友:
用松香容易化开焊点,就是黑色很难看,要多洗一下。

网友:
还是选后一种吧,纯度可能高一些好。

网友:
记得二十年前,见过蓝色的类似松香的东西,也是助焊剂的一种,特别像块状松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免洗助焊膏挺多的
常用的 223 和 559
个人感觉都还不错

网友:
块状没买过,买过大盒子和纸盒的,下面的纸盒很方便且便宜,不用备用随用随买,用差不多了就扔,很好用。太多了堆一起烫久了就发黑难看。纸盒装的不会。

网友:
氢化松香,白的,买一斤能用很久

网友:
一模一样的,把图一的直接加热溶化就成图二的。

网友:
用了你就知道哪个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