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气越来越热了,小风扇充电太慢可不行,改大充电电流

楼主(2022-04-21):
长虹的小风扇,用好几年了

改装前
0.359a 1.784W
充电太慢了,充半天

充电芯片是lth7
充电电流编程脚接了3k电阻

查一下规格书
最高可以改到500ma,对应2k电阻

找不到202贴片电阻,干脆上个222的吧
电流会小一点,问题不大
用热风枪一不小心把外壳吹变形了

改装后
0.480a 2.4w左右

最后边充边用测一下最高电流,这个小风扇边充边用的时候用的电没有经过充电芯片,这个设计还不错,不会导致电越充越少。

网友A:
以前是多少电流,我的好像可以边充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多少电流,我的好像可以边充边用。

改装前是0.36a左右

网友:
有一个小风扇,档位按着没反应,有时候连续按上5、6次,又能转了,转个1、2分钟就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放那吃灰去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风扇,反正能换电池,无所谓啦。

网友:
之前用的一个用着用着就罢工还一股焦味,然后就不能充电也不能调速,现在是直插充电头用只有一档但风力也不少

网友:
这个风扇就是个玩具

网友B:
貌似5V用二极管与电池隔离了所以能边充边用哈哈

网友:
有个蓝标共田F95B,有几年了,造型差不多,夏天放桌面偶尔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5V用二极管与电池隔离了所以能边充边用哈哈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那个二极管发热有点大,把线路板都烤变色了

网友:
玩具啊,早扔了。

网友C:
都是好多备用的18650在等着它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好多备用的18650在等着它没电

这个在学校用的,上课的时候用,放学后扔教室里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那个二极管发热有点大,把线路板都烤变色了

那玩意压降太大,按0.7v计算,5V供电14%的功耗变成热量了,可以换成mos管

网友D:
充电芯片LTH7充电电流大了,发热量不小的。

网友:
为啥不上4056?1A不够还可以并联成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LTH7充电电流大了,发热量不小的。

这个风扇烧过一次充电芯片,所以222电阻就够了,不追求202电阻,也刚好是因为找不到202电阻

网友:
不错,电流上来点

网友:
用坏了,扔掉了。。

网友:
外挂4056,上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