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博声TPA3255芯片的D类功放

楼主(2022-04-21):
一直都喜欢小体积的功放,忍不住有败了个小功放,听了一段时间,还是手痒拆了看看^_^

银白色铝合金本色,还是挺喜欢的,可惜外壳加工不够精密,侧板长短和盖板不一致,观感不行,正面看还是不错的
拆开看看内部,晚上用手电照明,将就着看看

用开关电源供电,电压36.2V,黑色散热器下面应该就是3255芯片了,大音量下摸了摸,有温热感,比我另外一个3116微型功放热,毕竟那个功放我用19V供电

开关电源,中规中矩,没有全屏蔽,但机箱小巧,不好折腾,以后换个大点的机箱再看看

功放部分,虽然用的是贴片电容,只是好看而已,实际还是普通的电解电容,而且有些元件摆放不正,如三个白色继电器,最左边一个歪了,对有强迫症的我来讲看来真不舒服!

这个是蓝牙接收电路板,还有三个JRC5532DD运放,这款功放功能还是可以,有蓝牙,有线路输入,带遥控器,使用方便,功率家用是够了,但很遗憾音质却不如我另外一个巴掌大的3116D类功放,我就是有了那个功放,才被D类功放惊艳到,但那个小功放实在是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才想买个大点的,下面看看我这小功放

真的是小,音质却好得不得了(在我的低端D类功放里来讲),当年是广播论坛里有个坛友专做出口各类功放,某种原因出口受阻或尾货处理便宜买的,好像几十块(反正没过百,具体价格有点忘了,好多年了),还有一个也是他公司的小电子管功放,也很小巧,但功率太小了(3W+3W),一并献丑看看,这三个功放感觉最好听的就是这个巴掌大小的TPA3116单芯片功放了
这个电子管的天线不是蓝牙天线,是wifi天线,它可以通过DLNA播放,用专用app,理论上应该比蓝牙距离远,音质好,但设置比较麻烦,我只用了一次就没用了,加上功率实在太小,闲置吃灰中,冬天开起来,看着电子管灯丝发出橘红色的光,还是很怀旧的......

楼主:
可能音响界那句simple is best颇有道理,博声这款功放,加了遥控加了音调功能,但听感却比不上3116这款其貌不扬的小功放,高音部分感觉比较粗糙,好像有高频嘶嘶感(纯个人感觉)低频没有弹性,反而不如3116的舒服,不知道是3255芯片问题还是功放搭配问题,之前还用过一款2024芯片的小功放,音质也不错

网友A:
功放板看起来貌似是全固态电容。

网友:
像买盲盒似的,到手之前是不知道具体效果是如何的,只有到手之后才有最直接的感受

网友B:
我也有一块TPA3116的D类功放板,9~24V电压的,买的时候36块钱,现在涨到48元了。
也是这个小玩意,改变我对D类功放的看法。我用它来带发友的黑钻XP,比黑钻XP里面的LM4766功放效果还好。特别是中高频,明显耐听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看起来貌似是全固态电容。

不是全固态,看那几个大电解顶上的防爆纹就知道了,普通的电解脱掉塑料外套的,这种电容更好看

网友:
这算是很好的做工吧。

网友:
家用还是胆机,这东西声音比较硬。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这几天翻出来在用

网友C:
看着质量不错哟,只有4M了,送你了。

网友D:
但听感却比不上3116这款其貌不扬的小功放

一直想要个D类功放,看到这个心里发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TPA3116的D类功放板,9~24V电压的,买的时候36块钱,现在涨到48元了。
也是这个小玩意,改变我对 ...

确实,正因如此才想搞个功率再大点的3255,早知道搞个双3116芯片就可以了,效率极高,我这个3116的芯片连散热片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质量不错哟,只有4M了,送你了。

非常感谢,看看就好,没M勿送

网友:
数字功放小巧可爱,比较方便现在的房间。

网友E:
这个功放配什么箱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听感却比不上3116这款其貌不扬的小功放

一直想要个D类功放,看到这个心里发痒 ...

我用过2024、3116,现在又买了这个3255,前两个都是便宜货,但音质都不错,2024功率太小,3116够用且音质真的不错,闲鱼上有很多YAMAHA的,其实和我这个一模一样,但贵了不少,我这个小的,其貌不扬,但功能齐全有USB,有蓝牙,有线路输入,就是感觉壳子太小了,还有内部空间狭窄,想加散热片都加不了(没散热片也用了好久了,心理作用吧),其他什么D类功放声音不好,估计是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我听过各种功放,从皇冠金封管大功率功放,QSC,YAMAHA,DENON,金封大功率功放推大箱子JBL的确不错,但更多的时候不需要大功率高声压,用这小功放,推一对落地箱(还有一对书架箱)都有模有样,何乐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放配什么箱子好?

我用3116推一对天音双5寸落地箱,也推一对单8寸低音书架箱,都很不错,3255推同样箱子,感觉略逊,低频弹性不如3116

网友F:
自从中了胆机的毒 对石机就兴趣不大了 我还是喜欢胆机的声音 柔 甜 暖   长时间听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从中了胆机的毒 对石机就兴趣不大了 我还是喜欢胆机的声音 柔 甜 暖   长时间听不累 ...

谢谢,您不妨试一试这小东西,也许会让你小惊喜哦,当然冬天用上单端甲类胆机,那种温暖是D类和数字功放绝对无法给予的啦,所以我也还收藏着一台红灯711-3电子管收音机,就是怀念那种温馨的感觉^_^

网友:
260WX2,这芯片真暴力啊

楼主让我们看看你的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