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 新到手的腾达 SG105 千兆交换机 顺手贴个散热片

楼主(2022-04-21):
来自某东

95*65mm大小的样子 太mini了

无螺丝 撬开卡扣即可

萌新啥也不懂  顺手贴了个散热片  这操作有意义吗?

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吧
-----------------------------2022-4-22 10:09:37------------------

腾达 腾达 不是磊科

给几列编号吧   IP1707 2206M  TPKY968  HE24C08 21457M

网友:
加了肯定没坏处,感觉电源芯片应该是发热大户,加点更好,不过太小了

网友A:
24c08存mac和ip绑定信息

网友:
ic+的芯片一般都很耐热

网友B:
当你用起来你会发现1117比CPU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用起来你会发现1117比CPU热

这种货 本身就是发热大户

网友:
磊科5口的,东西还过得去,比TP好一点

网友:
现在的芯片制成都先进一点了,功耗发热啥的都小很多了,它敢用1117就说明整体的功耗很低,或者设计师是个大聪明。。。。。其实吧,你加不加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08存mac和ip绑定信息

mac记录表

网友:
IC+竟然还活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用起来你会发现1117比CPU热

哈哈哈  请原谅 萌新的 一无所知

网友C:
这是腾达的千兆交换机,和磊科没有关系

网友:
这交换机功耗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腾达的千兆交换机,和磊科没有关系

失策 失策

网友:
张看着也太过简单了吧,有点对不起千兆这个速率了

网友(2024-02-06):
看来这个产品前期用的是MT7530DU,后期改IP170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