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问下这种密封变压器四线次级7V是否可以并联增加输出功率?

楼主(2022-04-21):
想问下这种密封变压器四线次级7V是否可以并联增加输出功率?
7v 0.6A X2四线并联一起输出1.2A 用在解码DAC,这样电压会不会有波动什么的?

网友:
但是极性别搞错,两组绕组必须是独立的引出线的

网友:
如果是双线并绕可以考虑,分别绕制的就别想了,一头并联另两个头测量输出电压是否为零,有明显电压就放弃吧。

网友:
串联后搞成全波整流即可。

DAC功耗有不大,完全没必要并联,直接用其中一组全桥即可。

或串联后提升电压,然后有源伺服稳压倒是比较好。

网友:
看图接法不行,可以增加一组整流后并联。

网友:
可以,,四线的,找好相位头尾再并联

网友:
5楼说的才是正解

网友:
并联,感觉容易有环流。。。

网友:
电源最好坚持一个原则 不要轻易并联 因为很难保证电压、内阻完全一致

楼主玩的是什么DAC啊

网友:
把输出端的同相位一头连上,另一头测一下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可以直接并联,否则就上两组整流桥吧。

网友:
这种变压器可以初次级都可以并联的。一般设计时双次级就是对称的。就算有一点差异,绕组的内阻也会限制环流不至于太大。

网友A:
是否可以,取决于以下条件:1)同名端不能搞错;2)两组线圈参数必须相同。可以采取楼上一些坛友的测量电压的方法来进行判断,但不是仅一次测量,必须至少在空载及额定负载两种情况下测量对比。如果输出有压差,那就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案,而采用5楼的建议。当然,绝对相同很难做到,如果相差0.1V以内,即使有回流,也不会大。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分别整流后再串接一0.1~0.33欧的小电阻(只是阻值比较小,但功率不能小),然后再并联供电。当某一组电压偏高时,则流经电阻的电流会增大,在电阻上压降也增大,这样会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但这种方案的电源效率也低了。但并不比5楼所说的串联后整流再用线性稳压的方法供电的效率低。不过用DC-DC压降芯片方案则另当别论。最后,如果实在觉得需要增加功率,也可以将变压器拆下重新绕㓡。次级绕组是在外面的,重新绕制并不很困难。当然,如果原来就是双线并绕的,则无需这样了。如果有精度比较高LCR测试仪,通过测量两组绕组的H及R,如果一样的话,则也可放心地直接并联整流输出。

网友:
可以~但是不好。你可以整流以后再并联~效果比并联后整流好

楼主:
我看很多建议不要并联,还是不并联了。

网友:
哈哈,我就做过两个小变压器并联,和这个一个道理

网友B:
不放心就用14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就用14楼的方法

不打算并联了  直接并联次级绕组,感觉电压会突变,容易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取决于以下条件:1)同名端不能搞错;2)两组线圈参数必须相同。可以采取楼上一些坛友的测量电压 ...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