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灌了胶的雅迪电动车原装控制器

楼主(2022-04-21):
买的电动车有电池协议,于是把它拆了准备换一个控制器,有人知道这个和电机蓝线在一起的这个细绿线是什么功能吗?还有刹车线和仪表线是那个啊

网友A:
这个不懂,不过看到电路板拆伤了,掉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懂,不过看到电路板拆伤了,掉元件了

mos管卡死了,用角磨机切下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六管的吧。

网友:
这样散热也太差了。设计错误!

网友:
细绿线就是相线仪表,或者是报警器轮动检测。刹车可能是bk1那个棕色

网友:
看到丫的就恶心
高价偷工减料还搞封锁

楼主:
细绿色线是报警器锁电机的线,就HB和X1的功能不知道,还有仪表线没找到

网友:
和电机连得绿线不是连得报警器就是往仪表走的速度线  不过现在很多都是一线通了 具体把仪表拆开看看什么颜色往后捋一遍才行 什么刹车线一样弄 换非原装的都得拆开查线色

网友:
还好是灌的软胶,慢慢扣就可以扣掉,如果是环氧硬胶就无从下手,只能去垃圾桶的宿命了!

网友:
    我最近到古国一个雅迪的松正控制器,还好是没灌胶的,刹车线和油门线都在一个黑红绿黄的四针插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