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咨询下大神,汽车空调问题

楼主(2022-04-21):
最近发现汽车空调不制冷了,温度调到最低,吹出来的风还是没啥凉的感觉,手摸空调管子,有冰凉的感觉,还有点结露的感觉,然后出风口也有风出来,但是不冷,看发动机舱里面,空调压缩机是间断工作的,这个正常么?
这个不制冷是哪个的地方的问题呢?
7年的老车了,是自动空调,但是一般都是手动开关
2022-4-26,更新
昨天晚上加氟,没有效果,不开空调低压管压力5个多6个的样子,开压缩机在2.2的样子,看样子是不是缺氟,都买了一瓶氟就顺便加了,一瓶氟一下就加完了,加完后压力2.5,很标准,看来要外面修车厂去修了
拆副驾驶储物箱,看内外循环电机工作正常,吹风模式电机工作正常,就是没看到冷热风切换电机工作的状态,估计这个的原因,因为一两年前开空调的时候有股原件烧毁的气味,搞电子的对这个气味很熟悉的,

网友:
可调用多久了,自动空调还是手动,,,,,我的是第3年开始,一年比一年差第6年去修理厂看说是压缩机坏了。百度了下,在淘宝买了个电磁阀换上现在好了。。

现象就是车开启来就有效果,怠速基本没效果。然后修车店看了下是低压偏高,高压偏低,判断压缩机坏了

网友:
  压缩机本来就是间断工作 ,第一看看制冷剂压力 第二 如果时间长了 看看滤网 ……

网友:
雪种缺少了,补充一点即可。或者查漏再补充

网友:
把膨胀阀换了。不过要重新加雪种,一般自己搞不了

网友:
这个现象像缺冷媒了,加冷媒顺便清洗空调冷凝器,清洗蒸发箱。

别听SSSS忽悠你冷媒漏了,要换蒸发箱换冷凝器,真漏了个洞就一点不制冷了,不会漏一半还给你留一点。正常就是有一点泄漏量的,一年5克以内就可以一年加一次也没多少钱。换一套蒸发箱可要好几千,四儿子当然爱干这事。

网友:
空调压缩机是间断工作是保护了。
自己排查:1缺氟,管路有冰凉的感觉,还有点结露的感觉说明系统里面还有制冷剂,补点但别加多了。2车前冷凝器通风不良脏堵,车内空调过滤器脏堵,风道翻板没切换正确,都有可能产生这个情况。

网友A:
首先检查制冷剂缺不缺,从干燥瓶那个窗口可以看到,很多泡泡就表示缺少制冷剂,能够看到很清澈,像水一样的东西,在流动就应该不缺。然后检查管路的压力,如果缺制冷剂,压力也是不够的。如果压力够,但是不制冷,可能是管路堵塞。最后检查一下进出风的管道,这个最麻烦,需要拆开看一下,进风口打到冷风的时候,是不正对着蒸发器。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制冷剂缺不缺,从干燥瓶那个窗口可以看到,很多泡泡就表示缺少制冷剂,能够看到很清澈,像水一样的 ...

哪个是干燥瓶?这个真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干燥瓶?这个真不清楚

就是一个圆柱状的铝合金的东西,有一进一出两根管子,还有一个电线插头连着,上面有一个透明的窗,给你看一下我的车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圆柱状的铝合金的东西,有一进一出两根管子,还有一个电线插头连着,上面有一个透明的窗,给你看 ...

非常感谢,回去我看看我的

网友:
检查一下车内的温控,添加雪种,确保其不漏。汽车空调很简单的。

网友:
最好有套加注管和压力表,看看是否缺制冷剂。

网友:
天气热起来了,要敢紧修好

网友:
先看散热器是不是被棉絮堵住了,然后再看是不是冷媒不足了,

楼主:
制冷套装今天就能到,回去试试看是不是缺氟,再清理下散热器

网友:
学习了,热天马上来了

网友:
可以买点冷媒加一下试试看,但是需要买压力表。如果不仅是缺冷媒,压力表的钱就白费了
可以找个路边摊守着他检测一下。

楼主:
2022-4-26,更新
昨天晚上加氟,没有效果,

网友:
看发动机舱里面,空调压缩机是间断工作的
也有可能是温度调节
也有可能是电磁阀
懂点话自已动手, 应该能解决前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