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10pro,miui12系统,通话记录缺失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21):
上午京东快递小哥打两个电话没接到,当时还翻出来看了的,后来拨打另外号码电话后再去通话记录里找就找不到快递打的电话记录了,像撞了鬼,要不是后面有发来收件码我都要产生幻觉了

网友:
是通话记录丢失了吧?

网友A:
1.  系统问题
2.  闪存有缺陷或寿命快到了

网友:
通过小米账号可以查找云盘中存放的通话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系统问题
2.  闪存有缺陷或寿命快到了

你把可能都说完了。
1、系统问题,系统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这个可能性最大。
2、内存闪存故障,系统无法再写入数据到内存里,也就无法保存新数据了。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外置存储卡。 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