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70迈行车记录仪1S拆解 D06 故障现象:插电绿灯

楼主(2022-04-21):
行车记录仪绿灯,不开机,无反应。拆开看看能修不。

外壳就一颗螺丝,在标签下面靠左,拆开后就翘开,没拍图

拆开看见电池,240mah,3.7V的电池。402035型号。

拆开另一面,主板正面,散热马甲感觉还是可以。

烙铁把麦克风线先拆了。

取下散热马甲,主控和电源芯片

主控是SSC8336N,ARM的A7架构,集成内存。

电源芯片是IP6303,封装QFN-32 电源管理PM芯片

CMOS索尼的IMX307传感器,网上截的图

主板背面,,后拍的,SPI FLASH已经拆了。8M的

无线网卡是RTL8188FTV-VC-CG QFN-24

先说下维修思路,闪存旁边有TTL接口,上电发现无输出,说明都没启动。
主要怀疑三个点,1.晶振坏了  2.闪存坏了无信息  3.CPU坏了。。

先从简单的搞起走,首先换了CPU旁边的24M晶振,症状一样。
然后换了闪存旁边那个无源晶振32.768kHz  丝印EA,症状一样无反应。。

遂拆闪存,上编程器。

只能识别SPI,不能识别ID啥的,手动选择型号,读取出来的数据明显不对

行车记录仪卒。。除非有个好的记录仪备份一份编程器固件。。
看了这款行车记录仪毛病挺多的,都是插电亮绿灯坏了,各位购买慎重。。

网友A:
这款去年年底刚买一个,暂时没遇到问题。

网友B:
我也用的这个,四年了还没坏

网友C:
华邦的25q64是个常用品牌型号,不能识别证明就是它坏了,某鱼买个同款读一下歇会去就行了,我有一个这款,还推荐我姐也买了同款,我的用了一年多了,还没出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去年年底刚买一个,暂时没遇到问题。

能拆下来备份一下编程器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邦的25q64是个常用品牌型号,不能识别证明就是它坏了,某鱼买个同款读一下歇会去就行了,我有一个这款, ...

我经常玩路由器的,判断闪存好坏应该还是没啥问题。我反正咸鱼搜了一下,几十块就是亮绿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这个,四年了还没坏

这东西不是19年发布的吗?你用的是老款吧?外观基本上一样,这是D06,老款是D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不是19年发布的吗?你用的是老款吧?外观基本上一样,这是D06,老款是D01 ...

不知道,当时买型号叫1s,用了这么长时间只换过一个内存卡

网友D:
主控挂我才坏一个主控发热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挂我才坏一个主控发热挂了

主控挂了闪存也读不出信息,很奇怪,那就没啥修的意义了

网友:
有坏的有没坏的,品控不咋地吧,有品东西设计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 wifi带屏蔽

网友:
一般行车记录仪很少人会进行芯片级的维修

网友E(2022-10-01):
我的也是绿灯长亮 但是BIOS是好的 发你试试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绿灯长亮 但是BIOS是好的 发你试试

兄弟你这个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不能识别证明就是它坏了

网友:
芯片坏了不好搞

网友(2023-06-17):
我也是同样的型号记录仪,也是插电后就直接变绿,请问大家有没有修复呢?

网友F:
买回来没几天看他好热就给拆了,外壳丢了直接裸着贴玻璃上扇热好点。电池迟早要完,换了2个大法拉电容并联塞车顶,18年11月到现在4年半了,每天用4小时左右还健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回来没几天看他好热就给拆了,外壳丢了直接裸着贴玻璃上扇热好点。电池迟早要完,换了2个大法拉电容并联 ...

70迈1S D06记录仪发热太严重,过热就死机,工作电流在0.4-0.6A,功耗在2.5-3W,长期过热后会导致主控SSC8336N损坏,识别不了卡,亮绿灯基本都是主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