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格兰仕G80F23CN3L-C2(R0)的磁控管 型号M24FB-610A

楼主(2022-04-21):
上次误打误撞修好了微波炉,就换了个磁控管,
换下来的坏的磁控管扔那儿,小朋友看见非要让拆磁铁玩 ,那就拆吧

先来一个整体结构说明,细节大家百度了
出自http://www.eepw.com.cn/article/276329.htm 里面还有更多原理介绍

这个型号貌似比较常见,网上一搜一堆,而且不算贵

这个结构,前面那一端有些发黑了

这面可见,应该是同材质的管子,发黑比较明显,但也不能证明就是坏的

这种两片金属折弯固定的叫什么固定工艺呢?

打开这头

取下中间部分散热片

磁铁挨着的发射端

玩具到手,

不过的当心夹手,这两块的吸力可不小

电感加连接线 测试通的,数值也差不多,直到现在也没发现哪里有明显损坏

这个看起来像铜的,边缘断面看又不像铜的,有点像陶瓷表面镀铜,特别坚硬,不像一般陶瓷(如果是的话)

引线倒真是铜的

--完贴--小朋友表示很高兴,有了两块大磁铁可以去探宝了

网友A:
磁控管,主要故障都在于灯丝,常见故障就是灯丝对地短路,还有就是灯丝断。如果不摔不碰其他故障一般不会出现。

网友A:
弯折固定增加散热面积,减少吸收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折固定增加散热面积,减少吸收应力。

那折弯的地儿拆起来也比较费劲,

网友:
他这个大多是插座绝缘下降导致的故障

网友B:
感觉格兰仕的微波炉故障率有点高。前几天修了一个邻居的,电脑版不通电。里面的开关电源板坏了。搭了个路由器电源对付上了

网友C:
绑绳子去河里捞宝藏去哈哈

网友:
我想起来我还有个格兰仕的微波炉还没拆

网友:
如果有小的环形磁石,正好可以做磁悬浮陀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折弯的地儿拆起来也比较费劲,

机器冲压很简单,如果不折弯,可能会热胀冷缩使壳子变形,影响使用。

网友:
小朋友得了磁铁,剩下的楼主可以卖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绑绳子去河里捞宝藏去哈哈

磁铁能吸住的能是啥宝贝?

网友:
磁控管一般都是插座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主要故障都在于灯丝,常见故障就是灯丝对地短路,还有就是灯丝断。如果不摔不碰其他故障一般不会出 ...

磁铁断裂的也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格兰仕的微波炉故障率有点高。前几天修了一个邻居的,电脑版不通电。里面的开关电源板坏了。搭了个路由 ...

大家都这么反馈,下一个不买他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绑绳子去河里捞宝藏去哈哈

是个健身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格兰仕的微波炉故障率有点高。前几天修了一个邻居的,电脑版不通电。里面的开关电源板坏了。搭了个路由 ...

那是您遇到维修的品牌太少,啥三星,松下,美的都差不多,格兰仕中早期开始用自产磁控管的那个阶段是真的坏的快,好多3年多磁控管就坏了,磁控管测试都是好的,可惜阴极不发射电子了。现在各个品牌微波炉控制板基本都告别变压器了,开关电源那是易损的没法说了,蟑螂,油烟,潮湿,打雷,随便一条都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主要故障都在于灯丝,常见故障就是灯丝对地短路,还有就是灯丝断。如果不摔不碰其他故障一般不会出 ...

高手一个

网友:
早期的格兰仕还是很耐操的,我在94年工作不久买了一台带烧烤功能的格兰仕微波炉,至今仍在发光发热,期间有几次小毛病,都挺过来了

网友:
我2020年买的格兰仕微波炉,是机械式控制,更换过高压二极管,高压保险管,云母板,灯泡,玻璃转盘,现在还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