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UICK 3202确定是芯片坏

楼主(2022-04-21):
通电一直报错ERR,换了新手柄也是一样的报 错,反得查硬件是完好的,目前 有四台均同一故障,断定是IC出了问题,有没有网友有程序的IC出售。

网友:
找台好的把芯片替换了看看,但是感觉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找客服看看能不能给发个固件回来,不过这板子也没有接口啊。

网友:
可以咨询厂家试试

网友A:
这个资产标识牌很不错啊,这个字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没固件应该白屏什么的吧,显示错误表示程序在跑

网友:
给我一个,我们一起盘他

网友B:
盒里面是变压器吗?

网友:
能显示错误,主芯片应该没坏,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当然也可能是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台世达焊台也是这样,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里面是变压器吗?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

网友:
有可能的其他元器件的问题,会不会是风扇故障,看到风扇上面好多的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产标识牌很不错啊,这个字怎么弄出来的?

激光打标机直接打在外壳上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连接烙铁头的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