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WR841 改USB为USB打印机做服务器联网打印用什么固件??

楼主(2022-04-21):
TP-WR841 改USB为USB打印机做服务器联网打印用什么固件??

网友:
OPENWRT
7240+

对好芯片型号

这样改的不如购个二手的原生USB接口的

改的稳定性有待检验

网友:
改好了就装OPENWRT,然后搜教程,好像再安装三个软件就行。没刮U的话,就建议直接买个原生USB接口的。

网友A:
openwrt 不过你这个内存偏低,只能试试老版本了.

网友B:
卖掉买小米路由器mini,我有固件和教程。

网友:
我在黄鱼上买了个,懒得搞,便宜还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掉买小米路由器mini,我有固件和教程。

写个教程福利大家

网友B:
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一搜一大把。

小米这个路由我应该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掉买小米路由器mini,我有固件和教程。

普通的USB打印机也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 不过你这个内存偏低,只能试试老版本了.

只要系统弄好。内存可以换成64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USB打印机也能支持??

不然怎么叫改为打印机服务器,就是把打印机的USB口通过无线模式拓展出去

网友:
这款我也有一台,很皮实,改好后稳定运行了好几年。

网友:
老毛子,openwrt都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的USB打印机也能支持??

可以的,我的打印机就接光猫usb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掉买小米路由器mini,我有固件和教程。

求教程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的打印机就接光猫usb上了

家里没有光猫,都是蹭的网。没装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掉买小米路由器mini,我有固件和教程。

能不能提供一个固件。谢谢  41576922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没有光猫,都是蹭的网。没装宽带。

才收了个华硕AC68U,有两个usb口,可以接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掉买小米路由器mini,我有固件和教程。

小米的刷老毛子很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