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质量看起来还不错的 鱼缸水温加热器HL-288

楼主(2022-04-21):
捡的,玻璃管已经断了,被我剔除干净了。

标示

可以调节温度

发热丝

螺杆用来调温度,机械式的

电热丝接插件

原来触点在上面

电热丝 留下来,应该有用处。

对温度敏感的变形 金属 ,就靠这个 来调节了
触点还有点大,应该能整点银子下来。。。

网友A:
我之前鱼缸也有一个,然后那个触点卡住了,第二天起来看,鱼几乎熟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空渔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鱼缸也有一个,然后那个触点卡住了,第二天起来看,鱼几乎熟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空渔缸了。 ...

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DIY了一个半导体的,正接加热,反接制冷

网友B:
电热丝做负载应该不错,可以过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鱼缸也有一个,然后那个触点卡住了,第二天起来看,鱼几乎熟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空渔缸了。 ...

用了多久这样的?我家的暂时用了半年还没啥问题,难道要定期换个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久这样的?我家的暂时用了半年还没啥问题,难道要定期换个新的? ...

应该是用了2年多吧。

这个不一定,看运气了,别人家也有用好多年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了2年多吧。

这个不一定,看运气了,别人家也有用好多年没事的。 ...

那还行,大不了1年换一次,或者价格加个温度警报?

网友:
也拆过一个一样的,双金属片通断控温。

网友:
电热丝留着切割泡沫板哈哈

网友:
电热丝不错,可以切塑料、有机玻璃……或者做负载也好

网友:
银子不少啊

网友:
话说为啥不用热得快加温控呢~

网友:
我以前有个同事,最初就是靠养观赏鱼赚钱的,后头改养水草,从东南亚那些进货,自己养一段时间,再卖给网友
话说这也是个 业务,就是当时租的房子没空间的

网友:
看着好怕漏电的样子

网友:
有鱼缸,但没用过这加热,和楼上一样怕漏电,,胆子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鱼缸也有一个,然后那个触点卡住了,第二天起来看,鱼几乎熟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空渔缸了。 ...

我们很专业的,一般不笑,除非真的忍不住

网友:
还以为只是可控硅调温,原来还是恒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做负载应该不错,可以过大电流

220伏几十瓦的样子,电流不算太大。

网友:
小时候养鱼,用了鱼缸加热器后有阴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