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我的电摩拧把时,有时没反应,按一下喇叭就恢复了

楼主(2022-04-21):
时好时坏,有时怎么拧都不走,但有个秘诀,就是按一下喇叭就恢复了,这咋回事呢?百度无果

网友A:
先量一下油门上的5v有没有。刹车开关再查一查。

网友B:
换一个就好了,时间长了氧化了,猜的

网友C:
我那个更神奇,只要钥匙打到开灯那个档就会自动加一点电门,如果是停着的,有时就会电机保护,怎么扭电门都不走。所以开灯我都是先拧到不开灯的档,走动后再拧到开灯档。开灯时一停下来后轮子就嗡嗡嗡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油门上的5v有没有。刹车开关再查一查。

这个是控制器的事吗?有时是走着走着就这样子,弄的一冲一冲的,这时赶紧按一下喇叭就可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更神奇,只要钥匙打到开灯那个档就会自动加一点电门,如果是停着的,有时就会电机保护,怎么扭电门都 ...

你这个可能是百度上说的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就好了,时间长了氧化了,猜的

不知道是不是转把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很神奇,加油并松油门之后,偶发拧油门把手没有反应的,不得已断电后再启动基本能回复正常,有时不能恢复正常,不知道坛里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把手坏了,还是控制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