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库仑计电动车改装,拆解全过程图,看看会不会

楼主(2022-04-21):
用库仑计改装一下电动车,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有好的建议可以提一下
选品参考这个链接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182430547.2.4475739czLKLPD&id=669356324078

有喜欢单体放电50A放电仪的也可以看一下:放电仪地址  (点进去即可看到)
资料地址https://pan.baidu.com/s/10VjMuZtsuCGnTFWiqYXRdQ?pwd=1234    提取码:1234
防水滑盖款的,可以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8182430547.28.300b739ctmdkck&id=525775931640
改装的好不好不要喷,可以提提建议,粗略改装!仅供参考!

网友A:
这样安装必须原车充电,把电池提下来充电后又要重新校准了,把库仑计装到电池里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安装必须原车充电,把电池提下来充电后又要重新校准了,把库仑计装到电池里才好用吧? ...

充满电就行,蓝牙小程序在设置一下;你说的也是

网友B:
太贵了,买不起  我还是勤充电吧

网友:
铅酸可以不

网友:
理论上任何电池都可以,不要太低或太高电压就可以(电压范围看说明书吧)

网友:
尚有改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贵了,买不起  我还是勤充电吧

坛友,确定有需要,咨询可以优惠

网友C:
方案和功能都挺好,不过是有一定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和功能都挺好,不过是有一定代价的

大佬,代价是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