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走精密,一个走便捷,宅家没事diy两个小电磨玩。

楼主(2022-04-21):
宅家闲的发慌,疫情期间的时间大概是最不值钱的吧 心里总想着弄点啥,把这个闲暇时间利用起来。
前段时间使用自制小电磨时,轴套775有时候会爆震。
打算网上淘弄电机重新做一个,看吧 不创收还则罢了,还费钱
电机选的这款车用12v电机,便宜 量足。卖家图:

前nmb轴承,十极转子,补偿碳刷,还有车规电机的静音。

我收到后测试,12v空载 电流在1.3a左右,扭力不小 但是也带来大功耗 大发热量。扁轴有点头疼,也有圆的 但很少 不给挑。裁去多余部分方便装桶。

桶已备好

304不锈钢材质,用在这种工具上 耐久、易清洁。
试装一下。

OK,尾部打孔打好,旋转锉沉孔。用于安装固定尾盖。

自制尾盖固定桩:铜柱螺母止血钳夹住定位、焊接。

安装好固定桩,电工胶带贴尾盖上按压 定位螺丝孔位。

购入的尾盖盖板打孔。这几片盖板顶一个电机,唉 没备货全买伤不起啊

后面就是简单的焊接电机到dc口的连接线了,然后装盖板。

开始打算用b10或者b12,由于我的切割片柄都是自制的直径10mm 所以需要b12。自制切割片连接杆如下图:

试装b12夹头。清一色白钢 还是挺酷的。

但是需要夹头钥匙 精度也一般,还是用回我的拆机工匠3/8 24unf手紧夹头了。

切割还挺好。换片方便快捷。

打磨/研磨就不行了,精度不够会跳刀 啃木头。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方便快捷了,精度跟不上。
再做一个精度相对高一点的吧,反正电机有多。
于是斥资购入er联轴器及夹头:

安装联轴器,联轴器的孔5.98mm比电机孔6mm小0.02mm,需要利用热胀冷缩原理 加热后安装。没条件高频加热,有评论说煤气灶或者热油加热,我选择了浪费0.5升植物油
安装好联轴器后

如法炮制尾盖

完活后,两个小电磨合影。开关依旧在电源连接线上,电源使用的是SL的80瓦医用级电源。

切割一个玻璃酒瓶心理暗示一下自己 :我的diy是有用的 是不吃灰的

这个瓶瓶体厚实,放放常用的工具还是可以的。

最后分享一个聊胜于无的扁轴挽救方案吧:
标准6mm钻头切割一个扁轴卡位部件

卡入扁轴,中间空位留给拧机米螺丝的。

其实但凡有可能,尽量不要用扁轴电机! 我这个是部分扁轴,底部有6mm左右圆轴。选这个电机实在是无奈之举,它身材小巧却是粗轴、diy成品好握持、扭力好、车规品质却价格便宜等优势,让我弃用了轴方面没有瑕疵的其它备选。

网友:
为什么不要用扁轴电机

网友:
夹头看着很不错!

网友A:
电磨DIY三要素,同心度,转速,转矩

网友:
折腾的这个钱都够买个二手牙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DIY三要素,同心度,转速,转矩

这个电机部分扁轴 容易不同心 er夹头紧配安装 解决了这个问题。转速扭力使用下来 感觉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部分扁轴 容易不同心 er夹头紧配安装 解决了这个问题。转速扭力使用下来 感觉还行吧。 ...

电磨要到3万转的才好用,但是同心度要好

网友:
菜大师独居匠心,穷尽心血打磨利器

网友:
lz做的很精致,感觉像个没有手把的电钻

网友:
漂亮!上面下面一起抓 。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用螺丝拧的锯片  很容易飞啊搜索

网友:
为了扭力用大电机,整体组合后也比较大

网友:
做工好,精致,实用。

网友:
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
手工非常好,这个不谈性价比的

网友:
夹头大了好像不顺手,一般小东西感觉3mm头就能用

网友:
扁舟的有对应的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个一样的电机。这电磨我感觉还是有点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