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普通台钻能加个十字工作台当小型铣床用吗

楼主(2022-04-21):
普通台钻能加个十字工作台当小型铣床用吗

网友:
精度会差点,干粗活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问题,加工个小件方便。

网友:
可以 但是台钻精度影响会很大

网友A:
开玩笑,除非铣塑料或木头,要不然钻夹头不掉下来算我输!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全身都颤吧,颤到崩刃或者断刀就不好了,夹头也可能会松。

网友:
精度会差点,工件硬度不高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精度会差点铣塑料或木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除非铣塑料或木头,要不然钻夹头不掉下来算我输!

有一种说钻铣一体的,好像就是普通台钻夹头啊

网友B:
5楼说的掉刀现象应引起重视,要想不掉刀,主轴需要是通孔,并像铣床那样用一根拉杆拉住刀柄才行,可惜现在的台钻主轴没有带通孔的,虽然极少数型号可以另选装通孔主轴,但这样的台钻价格不便宜,超过3000了,而且当铣床用效果也很差,不如单买个小铣床再加一个便宜台钻了。看最便宜的小铣床有一千多的,那也比台钻用的舒心多了。

网友:
精度会差好多,大概钻个孔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掉刀现象应引起重视,要想不掉刀,主轴需要是通孔,并像铣床那样用一根拉杆拉住刀柄才行,可惜现在 ...

O1CN01ou0lgM1xCuTpYazlX_!!1760756408.jpeg 你说的选装通孔主轴的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掉刀现象应引起重视,要想不掉刀,主轴需要是通孔,并像铣床那样用一根拉杆拉住刀柄才行,可惜现在 ...

你说的小铣床tb也只找到一个迷你魔的,那也要接近3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小铣床tb也只找到一个迷你魔的,那也要接近3000了

迷你魔那个功率仅一百瓦,重15公斤,只能上3毫米铣刀铣木头塑料啥的。我说的是那种简易卧式铣床,80公斤重的,低配750瓦,一千七左右,见图片。

网友:
看自己的要求,精度等级

网友:
自己玩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