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整流桥堆,看看无良厂家如何造假!用简单方法来辨别

楼主(2022-04-21):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今年2月底给客户修的220V的变频器,用了3天又拿回来说坏了,拆开一量是新换的整流桥坏了,当时又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试机正常就交给客户拿走了。然后就是疫情封了近一个月,客户的工厂也停工了,4月份重新开工,结果变频器用了2天又坏了,我拆开一量又是整流桥坏了,很明显是买的这批整流桥质量不好,不能再继续用了。重新下单购买整流桥,顺便拆整流桥看看是什么问题。

先上一个原机上损坏的整流桥,铝外壳,内部是陶瓷衬底,上面有二极管

可能是选型余量不够导致的损坏,但质量还是过关的。

下面的就是那两个只用两三天就坏的整流桥,只有底板是铝板,其他部分都是塑料,把铝板撬掉后发现全是塑料,没有任何陶瓷衬底存在,把塑料割掉一些露出来的是衬底的铜片,很薄的一片

另外一个直接锯开了一边,也是没有陶瓷衬底

拆到这里就犯愁了,总不能买个新的回来就锯开吧,虽然验证了质量,整流桥也不能用了啊,总不能通上大电流看发热情况吧。苦思冥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办法,就是用电烙铁加上焊锡去烫整流桥的引脚,陶瓷衬底的导热良好,底板很快就热了,假货没有陶瓷衬底,塑料的隔热效果不好,底板就热的很慢,用这个办法把库存的所有整流桥全测了一遍,找出来好几个底板不热的整流桥,锯开一边一看果然全是假货。

来个全家福

只有左上角一个是陶瓷衬底的正品,其他全是假货。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让坛友们擦亮眼睛,避免用假货。

网友:
这加热大法好,没有X光也能让假货现形

网友:
也不能说是假货,估计陶瓷的用在大功率场合,塑料的用在一般功率场合。

网友:
又学到一招,现在的半导体造假技术越来越高明了,包括二手拆机件也不敢全信,人类的悲哀。

网友:
现在国货的好多质量啊!挺让人寒心的。

网友:
看来还是选型不对,国产的功率都是缩水的,你不选大的两三号都不行

网友:
假货防不胜防

楼主:
标记的是35A的整流桥,还是继续用这种塑料衬底很明显就是造假了。
我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没有X光机,也不能挨个锯开看衬底,只能这样测试了,毕竟热跟电流都是分子运动,类似的原理

网友:
他也没说是好货,假货不一定,只能说是缩水吧

网友:
Text.

整流桥也有假

网友:
盛产地沟油的地方,假货少不了。

网友:
这玩意几十一个,缩水才有的赚

网友:
那家买的,免得中坑

网友A:
还以为你会发现4只1N4001或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会发现4只1N4001或4148

我还真见过这样的。。
四个小管子,封里面。

网友:
加热引脚,测试传热,办法不错。

网友:
中国特色,西方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创新,而我们却是在耍小聪明的创新,难怪我们的科技不行,中国制造成了假货的代名词。长此下去,毁的是我们的品牌和信誉、

网友:
这种没有大功率的吧。
大功率的是扁桥,都是树脂封装,电流大要加散热片。。。

网友:
这要是在日本,厂商是要自裁谢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