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朋友修机子,b85旧板子扔我这了,某宝已下单e3-1231 v3!

楼主(2022-04-21):
朋友的电脑出问题了,说是usb接口不灵。据他说当时拔插鼠标的时候usb口还闪了一下!经检测主板usb接口中还剩一个好的,其他都不灵了,其他问题暂时没发现。

这个板子是技嘉b85的板子,直接给他网上淘了个技嘉h97的板子,直接替换即可,连驱动都不用重装!

搞定了朋友美滋滋抱着机子走了,旧板子就扔我这了。
就是下图这块板子:

只有蓝色usb下面的那个口还是好的。

我在想,是不是淘个e3-1230 v3(只需要加一个u和一个散热风扇,其他都是现成的),装上岂不美滋滋?毕竟我还在用着x5670的洋垃圾……

唯一担心的是这板子会不会还有其他暗病是我没发现的!

————————————————————————————————————————————————————————————————————

定了,已在某宝下单e3-1231 v3,210元……我还发现原来用的x58+x5670,内存都是ddr3,就是替换主板和cpu就行,连散热器都是通用款,不用换……
usb接口的话,原来x58只支持usb2.0,我以前还专门加了个pcie转usb3.0的转接卡,这下连usb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A:
还是拆件用吧,这板子也不值什么钱,自己用的机子还是稳定第一。

网友B:
有了马鞭,,必须配上马鞍,,当然一匹千里良驹不能少。

网友C:
上,弄个1230(1) v3,也就200多点钱(其它不用再投入的话),性能还是蛮可以的。

网友D:
建议出掉,不然就跟坛里的垃圾佬一样了越堆越多...

网友:
如果前置机箱连接的usb接口没有问题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捡到一条鱼,买了套房的故事听说过没有?

网友:
这CPU供电够省的,

网友:
包邮替君解忧愁,

网友E:
键盘和网口这里的usb 2.0口都坏了?
根本不需要换主板,只要找个USB的后挡板就行。

网友:
废物利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拆件用吧,这板子也不值什么钱,自己用的机子还是稳定第一。

问题是拆件对我来说太难啦,要不然我就自己修usb口了,那用换主板

网友:
这么干净省料的半损板,真的还有再利用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马鞭,,必须配上马鞍,,当然一匹千里良驹不能少。

倒不至于,我现在用的是x5670,就是换主板和cpu的事情,其他部件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弄个1230(1) v3,也就200多点钱(其它不用再投入的话),性能还是蛮可以的。 ...

有道理,搞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出掉,不然就跟坛里的垃圾佬一样了越堆越多...

呃……其实家里已经有不少旧主板了,扔了可惜,卖又嫌钱少懒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盘和网口这里的usb 2.0口都坏了?
根本不需要换主板,只要找个USB的后挡板就行。

这个我有不少,数码之家很久前有坛友出邮费就送10条的……

网友:
手中一块H61后置USB全坏,PS22个全好,B75 5次内可能有一次不开机断电后开机可以使用,不蓝屏不死机。还有3个赛扬1610

网友:
四代机器到我这里直接忽悠换整机,我只把硬盘数据转移下,赚整机的

网友:
这主板来个黑群晖不是美滋滋的,正好留一个usb插启动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