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小孩的玩具遥控挖机,原来里面这么简单

楼主(2022-04-21):
拆一个小孩的玩具遥控挖机,原来里面这么简单
然后下面2个马达,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
集成度比以前高肯多,连玩具有刷无人机,内置飞控外围也很少。

网友:
这样已经挺不错的了

网友A:
家里有一个遥控汽车,被小孩弄坏了,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一个遥控汽车,被小孩弄坏了,还不知道怎么修

买个新的也就二十几块,不值得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也就二十几块,不值得修

主要问题是,因为被小孩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然后呢,满电的电池装上去,遥控起来,电机在转,但是速度没有以前的快,我没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因为被小孩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然后呢,满电的电池装上去,遥控起来,电机在转,但是速度没有 ...

齿轮磨损了吧?

网友:
集成度高了

网友:
不简单,不简单,里面还有四个集成块。

网友:
家里好多玩具,看起来感觉里面应该非常的复杂,但拆开后同样发现,你说这人是怎么设计的,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一个遥控汽车,被小孩弄坏了,还不知道怎么修

1. 拆修,找类似电路图,弄清楚大致原理
2. 控制系统全套替换,单片机+NRF24L01
3. 买新的

网友:
以前论坛有7通道还是几通道的挖机,和真的一样可以挖沙子,当时娃太小没买,后来想买没活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因为被小孩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然后呢,满电的电池装上去,遥控起来,电机在转,但是速度没有 ...

来回摩擦强制反转的话考虑一下电机是不是烧了点,我手上好几个玩具遥控车,可惜没有那么多遥控器,想着改成四通道或者二通道,又不值得,额么么么··············

网友:
毕竟玩几天就散架了,又不是大人的玩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因为被小孩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然后呢,满电的电池装上去,遥控起来,电机在转,但是速度没有 ...

80~90%是电机齿轮损坏,不能把动力输出一直空转,修了也没用,还是容易坏,把电池拆掉,那么玩得了

网友:
玩具考虑价格和寿命,这样做已经不错了。

网友:
穷,没给儿子买过这么高级的玩具,到他手里玩不了三天准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磨损了吧?

拆开了2次,找不到原因,我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回摩擦强制反转的话考虑一下电机是不是烧了点,我手上好几个玩具遥控车,可惜没有那么多遥控器,想着改 ...

是奥迪双钻法拉利警车,装4节AA电池,遥控器是2节AA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90%是电机齿轮损坏,不能把动力输出一直空转,修了也没用,还是容易坏,把电池拆掉,那么玩得了 ...

当年半价从苏宁易购买的,现在即使是好的,也没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