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儿童玩具小飞机

楼主(2022-04-21):
就是音质不好,我打算接个小功放然后接到4欧3W的喇叭上

网友:
好,有接收头,带遥控的。

网友:
4m内容这么多,压缩率惊人

网友:
这是带遥控器的吗

网友:
加功放也没啥用,压缩得太厉害了,音质就那样。

网友:
改锂电,看到就想改。

网友:
故事和百科等应该是语音包和序列文件,音乐像是midi序列。波形编码空间肯定不够。

网友:
我以为是遥控飞机·········

网友:
。。。。。。别折腾了,整个解码TF卡的板子香

网友:
这种就是改个锂电,别的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