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东芝U920t的屏幕软排方案

楼主(2022-04-21):
笔者三年前咸鱼300包邮捡了一台东芝u920t超级本,笔记本除了屏幕排线坏了别的地方没有问题,还带三星的256G原装固态。收到货后发现排线已经被原机主给扔掉了一部分(我当时甚至想过飞线修它)

当时想着买根排线随便就能修好,结果,三年了!淘宝咸鱼亚马逊易购都没找到这电脑的排线!
终于在今年我在咸鱼看到一个同样问题的老哥,他那里有完整的断排,就准备根据断排找淘宝定做排线。

于是联系了一下,他说可以到付寄给我,做好后卖给他一根就行。

拿到后量了一下尺寸简单画了一个草图发给淘宝,淘宝价格一根100左右,10根起做,成本太高了,咸鱼那个老哥也觉得高,并且做那么多没人要。
然后发现立创eda可以免费白嫖0.6mm的板子,拆开机子量了一下里面的空间可以塞下,然后重新设计了一下,淘宝有40pin0.5mm的排线,宽度和原排中间部分一样,然后设计两个薄转接板,从主板上引出一个FFC40pin接口座然后用淘宝现成的排线接到屏幕的另一块板上,接上去再转接到屏幕接口。计算了一下成本,板子免费,edp接口座2块钱一个,ffc座子0.35一个,排线250mm0.35一根。成本低到不要钱。
接下来就是画板了。

大概花了几十根头发做出来了排线。主要是小板面积太小了,屏幕线和两个走usb的摄像头好几对差分线,花了好久才画好。上面的字是我咸鱼名字。
然后边画板的时候边在某宝找配件,edp接口配件挺好找的,ffc排线座找了一会找到一个H1.0的,就是高度1毫米,完全塞得下的厚度,最难找的是那个40pin双排间距0.4的座子,找了半天找到一个AXK840145WG板对板连接座,这个座子是我淘宝上找的最像的座子了,但是它内部接触点没有做到最底,需要垫起来一点,虽然能连接上,但是会导致接触不良,小板接上后必须固定在主板上。

楼主:
板子收到了,等快递期间看到坛子里一个帖子,2.5r的一个3d打印机加热头,可以像小热台一样用,我也跟着撸了一个,然后又发现有9.9包邮的用220v交流电的200w热台,也买了一个。

下来就是焊接口了,这个9.9的焊台害挺好用,只是最开始不知道锡膏用量,好多连锡的。后面做的基本一次成。

网友A:
这种FPC 是容易断。定做成本好高,早些年,没个几千万的量,人家都不接单。

楼主:
到装机的时候了,和我预想的一样,这边接口挺松的,我随便涂了点热熔胶暂时固定一下。

后面我又在立创商城找到一个更好一点的接口,只不过疫情到现在都没送来,所以小板只做了一点点
把原机的排线我用加热台取下来焊在我的小板上,装机试了一下,特别的牢固,但是还是打了一点热熔胶固定了一下。

网友B:
它这个屏幕的排线怎么这么多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FPC 是容易断。定做成本好高,早些年,没个几千万的量,人家都不接单。 ...

我知道容易断,但是架不住价格便宜啊,淘宝上3毛5一根,装上了尽量少开合就行。

楼主:
按照我当时预想的方式装排线

楼主:
嗨嗨嗨,一次点亮,我好强啊。
笔记本没电了

测试了一下开合正常。三年了!这台电脑终于点亮了!
图纸我上传在百度云和坛子里还有立创开源广场,有需要可以自己做。然后我当时多做了好多,排线也买了挺多的,有同样问题的可以问问我还有没有,白送,运费到付。
缺点就是不好安装,FPC排线容易断,所以尽量少开合,但是架不住排线便宜,10块钱包邮大概能买二十几根,坏了自己换一根就行。

/s/19rt8jxXWFwH2sv_X0ur0bg
提取码: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屏幕的排线怎么这么多根???

是我当时打的板子比较多。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
9.9包邮的加热台链接可以发下吗,想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
9.9包邮的加热台链接可以发下吗,想要了

淘宝上随便搜一下就有,很靠前的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大神,佩服佩服

网友:
排线容易断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只能说佩服了,这都能修好。

网友:
嗨,这样把电脑厂家和维修店家的活都抢走了,可让他们怎么活吆

网友:
佩服佩服,人才啊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300,i5加固态!!!赚了啊

网友(2022-06-15):
楼主厉害,三年磨一机。

网友:
真是人才,好点的笔记本都是用的线束,这种软排线做活动链接就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