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骗老人的广告机

楼主(2022-04-21):
专门骗老人的广告机

电话号码我磨了

免费送了3节电池

里面简单,没有换曲键

小喇叭

牛屎芯片

存储芯片

插入U盘,里面文件加密了。要不就是格式化。

128m   U盘

网友:
还能播放吗

网友:
格掉下载一些戏曲放进去给老人们听听应该还不错...

网友:
洗脑机,听了就掏钱

网友:
居然没有用扩容的U盘。改录些鸡鸭鸟的声音进去,幻想自己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网友A:
这种机器,成本8块钱可以了不?

网友:
这个跟念佛机一样,专用机型,有的更简单。

楼主:
能播放,但是不能快进,换歌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成本8块钱可以了不?

都是顺丰快递包邮的,普通快递可能到不了老人手中,加上快递可能不止8元

网友:
打400电话会送不?

网友:
正常文件能播放的话,彻底清除自带加密文件。如果是定制方案没办法。

网友:
得了一个128M的U盘。

网友:
我也有几个类似的,u盘128M.能不能换个2G的FLASH给他扩容呢

网友:
最后拆了一个128M的U盘

网友:
我有几个都是TF卡的,换成mp3听歌用,带断电续唱的,只有一个是专用格式不能播放mp3.。

网友:
十几年前,录音磁带被CD、VCD淘汰,磁带机芯大量积压,有心人设计了复读机,低成本高价格,狂赚了一笔。这个有点类似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说明,只要不是常用1字或者十字螺丝的都是里面有名堂的

网友B:
没看懂是怎么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是怎么骗人的

听多了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