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茶壶控制板改的温度计为啥一冷天就不准了

楼主(2022-04-21):
用的废电茶壶拆下来的控制板和温度传感器 改了5V供电 室内温度26~28度的时候基本准 现在供暖停了 屋里21度 电茶壶控制板显示16度 差了5度 是哪里的问题 温度传感器本身不准还是电路问题? 电水壶控制板同样改法做出来挺准的

网友A:
人才,茶壶改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茶壶改温度计

本来茶壶板就有温度显示功能 报废茶壶的控制板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茶壶板就有温度显示功能 报废茶壶的控制板废物利用

要是能切割小一点,或者重新做板还好,直接用有点大

网友:
用电吹风给热电偶加温看看温度变化情况

网友B:
日前修了俩这种底座,版型比楼主这个小很多。温度不准是不是因为感温头脱离了壶体?或者感温头适用的温度范围限制?比如低于20度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前修了俩这种底座,版型比楼主这个小很多。温度不准是不是因为感温头脱离了壶体?或者感温头适用的温度范 ...

水壶板那个感温元件也是拆出来的 测室温很准 茶壶那个就低温不准

网友:
是不是线性不好。

网友:
人才啊,拿这个当温度计

网友:
就是一个热敏电阻,线性不太好,显示随缘

网友C:
感觉电路设计只关注了和烧水有关的温度曲线,对其他温度范围没做补偿

网友:
曾经更新过一个电茶壶的主板,用单片机编程替代控制芯片完成触摸按键、热敏电阻温度显示,热敏电阻是用电热管加热壶里的水每两度一点逐点测的数据,用了几年了还是很准的。

网友:
这个误差比较大吧,热敏电阻测温B值和基准阻值离散的话,温度越低,阻值偏差会越大,带来的测试误差就会更大。

网友:
感觉当初设计时就只考虑水开准确停烧,所以就不太考虑其它温度值的准确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路设计只关注了和烧水有关的温度曲线,对其他温度范围没做补偿

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14楼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原设计电路的问题。

网友:
传感器对调看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线性好的热敏电阻看看

网友(2022-06-25):
同意14楼的说法,毕竟设计电路时只是针对水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