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日本的用到尽铅芯自动铅笔拆解

楼主(2022-04-21):
两个爪子联动可以抓住3mm左右的笔芯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价格不美丽

网友:
这种自动铅笔很容易断芯,
夹头间隙大
铅笔芯本身就是软的有润滑和磨损特效
一旦用力铅笔芯稍微变形 或晃动
就会在笔头部磨出一个浅槽
然后就像掰玻璃一样 有个豁口一下就掰断

网友:
好用吗关键是,还是只是噱头。

网友:
楼上科普不错,看来夹住笔芯结构不好做,成本高,国产笔芯可能用不住容易断裂,只能用原装笔芯。几年前见过写不断铅笔,实际上写字过程中,按压笔头一点点出芯,全自动铅笔。

网友:
我早年也有好几支自动铅笔,怎么现在一支也找不着了?

网友:
关键在于工艺好坏。

网友:
楼主实际体验,夹住的硬度怎么样?会不会断芯?

网友:
用过日本斑马的,挺好用的,让我想起来高中用过的白金自动铅笔,我感觉以后可以试试三菱的自动铅笔

网友:
这个设计确实不错,上下联动把笔芯最大程度利用。

网友:
小时候只有英雄和丰华和杂牌

网友:
小时候记得那时候的国产自动笔头是用钢片卷成的管,用段时间后会变成喇叭口状造成断芯。 记得有的同学用的那种高端货的笔头是金属的,笔头是铜的类似于圆珠笔头。用起来不容易断芯。。。

网友:
跟国产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
手上的国产自动铅笔用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断芯,日产的还没用过

网友:
小时候家里穷,看到同桌用这玩意羡慕的不得了

网友:
十几年前就有这种边写边出的自动铅笔了,但多数断铅很严重

网友:
其实我感觉也不差最后1cm的铅芯,我都是用普通的自动铅

网友:
小日的东西,做工还是不错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