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Intel 760P 有大神换过主控不?

楼主(2022-04-21):
白嫖了一片1T的盘,好像是272的颗粒,不想太过折腾,只想换个2262EN的主控,不知道主控有啥说法不,譬如后缀啥的?

网友A:
B16 B17 十有八九炸CE ADJ

网友:
这是什么主控?

网友:
2262G,可以换62EN上去

网友:
这款固态采用的方案是慧荣定制主控SM2262、南亚DDR3 512M缓存加英特尔TLC颗粒。

网友B:
我有一块这样的盘~~256G的
intel 英特尔 SSDPEKKW256G7X1 NVMe M.2 固态硬盘 256GB (PCI-E3.0)
600p系列
外观综述:单面PCB设计

    进入2016年最后一个季度,也是国内外各大固态硬盘厂商发布新品最为密集的时候了。尤其是NVMe协议在全行业的普及,技术层面的创新力度不断加大,使得今年的新品都颇具实力。

    先是日本存储大厂东芝旗下的OCZ饥饿鲨率先发布的基于NVMe协议的RD400后,接着是台系厂商浦科特发布的以M8PeY为核心的一系列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再接着便是不久前韩国存储大厂三星发布的年度旗舰产品960PRO以及960EVO,而今天笔者评测的新品便是来自半导体行业的大鳄Intel基于民用消费级市场推出的一款全新NVMe协议的Intel 600P系列固态硬盘。

外观综述:单面PCB设计

    说起Intel,可谓是如雷贯耳,作为半导体市场的绝对领军人物,Intel在固态硬盘行业的技术实力、资源布局、市场占有等诸多方面都位列行业领先水平。

    在600P系列之前,针对消费级市场Intel已经推出了数款基于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其中Intel750系列更是被诸多用户奉为良心产品,那么此次主打亲民市场,全面革新的600P系列固态硬盘的表现又如何?又有哪些技术或工艺的领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Intel 600P正面图

    作为2016年新品,M.2接口的设计我们并不陌生,在DIY硬件小巧化精致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够直插PCIe的M.2接口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采用M.2接口设计

    同时,为了进一步缩小体积,此块600P采用了多见的单面PCB板设计,仅在PCB正面,布局了闪存颗粒、主控芯片以及缓存芯片等关键元器件。

单面PCB设计进一步缩小体积

品牌:Intel 固态硬盘
2
慧荣2260主控、Intel 16nm颗粒

PCB板解析:慧荣2260定制版主控、Intel 16nm颗粒

    在用料上,此款600P延续Intel“5”系列的传统,依旧采用第三方合作主控厂商慧荣定制版的2260主控芯片,以及自家生产的16nm 3D TLC闪存颗粒。

慧荣2260主控

    具体来看,主控上采用台系厂商慧荣科技,基于NVMe协议定制的2260主控,此款2260主控采用40nm工艺制程,最高支持8通道32PE闪存传输,支持NVMe1.2协议,并且自带LDPC ECC智能纠错机制,PCIe Gen3x4接口,支持ONFI 4.0和Toggle 2.0,同时还支持3D MLC/TLC颗粒。在绝对性能上,官方标称最高连续读取速度能达到2400MB/S,最高连续写入速度则能够超过1000MB/S。

Intel 16nm 3D TLC颗粒

    在颗粒上,采用了编号为29F01T2ANCMG2的闪存颗粒,根据编号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是Intel自家的16nm 3D TLC闪存颗粒。

南亚512MB缓存芯片

    在缓存颗粒上,采用南亚科技编号为NT5CC256M16DP-D1缓存芯片,容量为512MB,速度为DDR3-L 1600 CL11的缓存芯片。

品牌:Intel 固态硬盘
3
性能测试:最高连续读写速度

性能测试:最高连续读写速度

    最高连续读写性能测试,是我们衡量固态硬盘产品性能的最为直观和基础的一个测试环节。我们将通过CrystalDiskMark和TxBENCH两款测试软件进行综合测试。

    CrystalDiskMark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硬盘性能测试软件,但测试项目非常全面,涵盖连续读写、512K和4KB数据包随机读写性能,以及队列深度(Queue Depth)为32的情况下的4K随机性能。队列深度描述的是硬盘能够同时激活的最大IO值,队列深度越大,实际性能也会越高。

CrystalDiskMark测试

在CrystalDiskMark测试最高读取速度性能中,此款Intel 600P取得了1835MB/S最高连续读取速度和451MB/S最高连续写入速度的成绩。

    TxBENCH是一款能够全面评估固态硬盘读写性能的测试软件,除了常规的持续读写和4kb随机读写外,它还支持定制化读写测试,可以根据测试需要,自由定制队列深度,随机读写文件大小,持续读写文件大小以及负载压力,是否全盘等,功能强大。

TxBENCH测试

     在TxBENCH测试最高连续读写性能中,此款Intel 600P取得了最高读取速度1821MB/S和最高写入速度568MB/S的成绩。

     在综合CrystalDiskMark和TxBENCH测试结果后,我们可以得知此款Intel 600P最高连续读取速度应该在1800MB/S以上,最高连续写入速度应超过500MB/S。

品牌:Intel 固态硬盘
4
性能测试:随机读写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随机读写性能测试(4K测试)

    连续读写成绩能够在宏观上反映固态硬盘的基本成绩,而4K随机读写性能则能够反映固态硬盘实际的读写性能。下面,我们通过AS SSD Bench和anvil storage utilities两款测试软件进行4K随机读写测试。

    AS SSD Benchmark是一个专门为SSD测试而设计的标准检测程序,它涵盖了持续性读写、单线程4KB随机读写、64线程4KB随机读写以及磁盘寻道时间等关键数据的测试,最后还会根据公式将成绩标准化,能比较科学的反映固态硬盘的真实性能。

AS SSD测试

在AS SSD测试中,此款600P取得了4K随机读取127923iops、4K随机写入101269iops的成绩。

    anvil storage utilities是一个专门为SSD测试而设计的软件,它不仅能够测试常规的最大持续读写性能、4K随机读写、32位序列下4K随机读写等项目,还能根据产品特性进行定制化性能测试,十分强大。

anvil storage utilities测试

    在anvil storage utilities测试,16队列的4K随机读写性能测试中,此款Intel 600P则取得了4K随机写入132796iops以及4K随机读取79996iops的成绩。

    综合AS SSD和anvil storage utilities测试,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此款600P的4K随机读取性能应该超过120,000IOPS,而4K随机写入性能则超过100,000iops。

品牌:Intel 固态硬盘
5
综合性能测试:PC MARKA8及小结

综合性能测试:PC MARKA8

    固态硬盘的性能如何,进行实际的模拟操作更能反映真实性能。接下来,笔者通过PC mark8,进行模拟实际操作的综合性能测试。

    PCMark8内置了多个测试项目,其中Storage测试项目针对硬盘性能做出评定,包括两款游戏以及各种办公应用测试。分别为《魔兽世界》和《战地3》的游戏载入测试,PhotoshopAdobe InDesignAdobe After EffectsAdobe lllustrator,微软Office Word、Office Excel以及Office PowerPoint等十项测试。

    这些应用和软件能够很好的模拟用户实际的使用情况,从而综合分析出此款固态硬盘的最终成绩。

pc mark8测试

  在最后的综合性能上,Intel 600P取得了总分4998分,带宽312.23MB/S的成绩。

小结:

    在开篇中,笔者已经提到此款Intel 600P实际上是主打亲民级市场,所有通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以往Intel产品测试时极为夸张的跑分,不论是连续读写还是随机读写,此款600P在成绩上几乎都没有太多亮眼之处。

    但是联想到512GB不足千元的价格,以及Intel自家五年包退换的良心售后服务,对于性能没有太高追求,又想尝鲜NVMe协议的高速性能的朋友,此款600P绝对是一款好的选择。

南亚512MB缓存

有写保护~~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这样的盘~~256G的
intel 英特尔 SSDPEKKW256G7X1 NVMe M.2 固态硬盘 256GB (PCI-E3.0)
600p系列

写保护?难道是通病,我这片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 B17 十有八九炸CE ADJ

炸CE的话应该认不到盘了吧,这盘现在写保护了,只读模式。下午在联想官网找了半天的固件想先升一下,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CE的话应该认不到盘了吧,这盘现在写保护了,只读模式。下午在联想官网找了半天的固件想先升一下,找不 ...

B16 B17 B27炸CE可不止是缺CE,有些情况是某个CE坏块巨多 几千个坏块那种,或者是开卡时直接显示某个CE ADJ不良,你先想想如果是掉固件 会写保护吗?慧荣NVMe主控写保护只有1种情况:备用块用完、某个CE坏块过多、2262这个寿命用完显示0都不影响 照样能读写、关键是搬主控吧这主控有胶,板闪存吧闪存是252 16CE常规板子 转接贴都不能正常认全16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这样的盘~~256G的
intel 英特尔 SSDPEKKW256G7X1 NVMe M.2 固态硬盘 256GB (PCI-E3.0)
600p系列

楼主是760P 2262 B16,你发的600P 2260 B0KB,主控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保护?难道是通病,我这片也是。。。

你的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C:
我换过,板子有鼓包风险。成功率不超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板子有鼓包风险。成功率不超50%

嘿嘿,一直说烤箱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怎么弄好的?

弄好的话我还上来问换啥主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 B17 B27炸CE可不止是缺CE,有些情况是某个CE坏块巨多 几千个坏块那种,或者是开卡时直接显示某个CE A ...

受教了,谢谢回复,我先折腾下,不行再说,好歹要用上嘛!

楼主(2022-06-02):
引用 网友A:
B16 B17 B27炸CE可不止是缺CE,有些情况是某个CE坏块巨多 几千个坏块那种,或者是开卡时直接显示某个CE A ...

呵呵,大神就是大神,经验丰富,是炸CE了。

很便宜的买了两个62en的空板,能认1g

我拆

打完收工

开卡成这德行了。。。

明天看看拆哪个颗粒当512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这样的盘~~256G的
intel 英特尔 SSDPEKKW256G7X1 NVMe M.2 固态硬盘 256GB (PCI-E3.0)
600p系列

麻烦编辑一下你的回复,洋洋洒洒一大堆废话,严重影响观感。。。

网友:
我换过,有胶,换好主控开卡,不成功,换主控的时候把缓存吹爆锡了,拆缓存胶太多结果掉点了。然后拆颗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大神就是大神,经验丰富,是炸CE了。

很便宜的买了两个62en的空板,能认1g

是不是最近那个15一片的神车

网友:
换主控 焊上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