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继续排雷!手机造型大屏幕全自动万用表拆机测评(HABOTEST HT116)

楼主(2022-04-21):
这种表,现在各大平台都在叫卖,成了网红表,甚至卖到国外的,都引起了很多歪果仁的兴趣!
不过吐槽是比比皆是,虽然小型化智能化是趋势,但,目前来看,技术和成本还不足以做出比较满意的产品!
首先,来看,这么大的屏幕,搞了一大块区域显示温度,又设计了一个扇形档位显示,占了将近一半的屏幕。浪费空间,完全可以显示最大值最小值,量程,等有用的显示。。。。。
自动测量就是鸡肋,二极管无法自动识别,电容无法自动识别,小电阻识别成蜂鸣档等!手动切换的时候11个档位循环切换,让你怀疑人生,一但多按一下,就得再转一圈!面板上,这么大的区域,完全可以把常用的蜂鸣二极管电阻电容单独设计一个按键切换。
蜂鸣档反应非常慢,二极管档有声音提示,不过很慢,而且正常压降和短路都是短响一声,这有啥意义?还不如没有声音。
自动测量时,反应比较慢,当你拿开表笔时,这表测量还意犹未尽,半天才回到AUTO状态!
由于是反显屏,整机功耗喜人,待机状态下30毫安的电流,蜂鸣档直接50多毫安!三节7号电池估计撑不了多久!
测交流电压,反应比较慢,尤其是频率显示卡顿!
电流插孔带检测的,插入表笔自动切换到电流档,但是,你拔掉表笔,它却还在电流档,并不会自动回到AUTO状态!
电压档精度一般。品控也差点,拆机导致NCV天线都掉了!完全没焊接牢固!

脑子有点乱,槽点太多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现在市场上的这种表大同小异,大家方案都差不多,很希望有厂家能站出来,最起码把大家反馈的一些问题能改进一下,就现在市场上这种表的体验,你要是天天用表,还是算了,它能让你疯掉,偶尔用一下还可以。

网友:
好比诺基亚时代的大屏幕触屏机

网友A:
楼主下次测评一下这种,比你的屏幕还大

网友:
万用表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可否认的,早在十年前,数字万用表都不带NVC功能,有的连电容档都没有。现在品牌表基本上都有了。会越来越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次测评一下这种,比你的屏幕还大

你这全面屏吗?  拿手里不会习惯性的点屏幕?

网友:
这个给外行用比较好。

网友:
有没有 VR眼镜 万用表

网友:
这么大个屏,估计很耗电吧???

网友:
1.这种产品放在10年前绝对是超一流的设计

2.使用习惯是看用什么时间长,现在人们用手机太多了,所以感觉这种操作简直反人类

3.产品的改进需要很长时间,奈何万用表迭代太慢了

4.以现在的技术这种大屏很难做好,除非做出像手机一样触屏操作的万用表

网友:
连个品牌型号都没有?

网友:
SD7502都8M晶振了还这么慢?是不是这个芯片系列都这么慢呢?SD7501似乎快了很多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次测评一下这种,比你的屏幕还大

这么大屏估计以后流行贴个手机保护膜

网友C:
下一步,这种表就集成示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屏估计以后流行贴个手机保护膜

这表出厂自带一个贴膜,自己贴的话,得有抠按键的工具,按键是机械的,不是触摸的,凸出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这种表就集成示波功能

有技术的厂家不屑
想做的厂家没技术

网友:
7502主控速度应该比0660快

网友:
这种假彩屏, 户外用不知道效果如何;

国内折腾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功能, 然后价格内卷;做出的产品,浪费地球资源;

不知啥时候才能有超越 FLUKE 187 的产品

网友:
碎屏险肯定了。

网友:
可能是单片机对这么多电学分类探测判断效率太低了

网友:
创意是好的,就是真正维修的用它能气死,自动档汽车刚出来不也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