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题请教:电磁炉也能连续加热了?

楼主(2022-04-21):
前天修了个电磁炉,保险、桥堆、IGBT烧毁,照例更换,加热正常风扇不转。经查是风扇线圈短路,连带损坏了驱动管D667,全部更换就正常了。判断故障原因是风扇损坏,散热不良,导致桥堆和IGBT损坏。品牌钛古(坛里有拆机帖,我就不上图了),做工应该说写的不错。第一次见,所以就网上搜了一下,广告里一句吸引了我:“小火连续加热”,大数据推送的另一品牌电磁炉的广告也有类似内容。
作为一个电子外行,据我的有限知识,IGBT是一种开关器件,不是连续工作的,这种电磁炉“小火连续加热”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假货宝你也信?

广告你也信?

网友B:
可以啊  我买的美的 圆形的那款   小火也是连续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你也信?

广告你也信?

技术讨论,我要是全信也不会发帖。你说做不到要说出理由,否则视为“风凉话”

网友:
把500w的加热频率提升为高频不就是小火连续加热了

网友:
应该是频率改变,使加热效能降低而达到的效果。

网友:
IGBT是断续的,可加热线盘中的磁场却是连续不停变化的,那不就是连续加热了?

网友:
自用钛古小火是持续加热模式,改变驱动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我买的美的 圆形的那款   小火也是连续加热的

同款,用功率插座测过,确实是小功率持续,不是断续的,起码插座没测出来数字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用功率插座测过,确实是小功率持续,不是断续的,起码插座没测出来数字跳动 ...

电影胶片每秒24帧肉眼都分辨不出来,每秒几千次仪表的指针、液晶显示屏也反应不出来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影胶片每秒24帧肉眼都分辨不出来,每秒几千次仪表的指针、液晶显示屏也反应不出来了吧? ...

你要这么说,家用220V也不是连续供电了,LED调光,风扇调速,大多都是PWM了。相比传统电磁炉都是最大功率加热,停几秒几十秒,这种就算是类似PWM断续,也近似持续了,何必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这么说,家用220V也不是连续供电了,LED调光,风扇调速,大多都是PWM了。相比传统电磁炉都是最大功率 ...

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你也信?

广告你也信?

这个功能好多年前都可以了!低温连续加热很好用

网友:
不做研究,修好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款,用功率插座测过,确实是小功率持续,不是断续的,起码插座没测出来数字跳动 ...

你再试试,电磁炉调火力(最低~1000w),然后看功率计显示是否和电磁炉差不多,反正我以前买过这个牌子的,1000W以下功率计就一直显示800W(电磁炉调800、500、300w),换句话说就是你电磁炉调到300W加热,实际功率是1000W,只是改变了电磁炉显示而已。

网友:
感觉能用就行,当然能连续加热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这么说,家用220V也不是连续供电了,LED调光,风扇调速,大多都是PWM了。相比传统电磁炉都是最大功率 ...

爱因斯坦就是因为这个得了诺贝尔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再试试,电磁炉调火力(最低~1000w),然后看功率计显示是否和电磁炉差不多,反正我以前买过这个牌子的 ...

每一档都有变化

网友:
大家了解还不够啊,现在大多都是单管的正正商用电磁炉是半桥的可以连续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