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动连接到无密码的开放WIFI

楼主(2022-04-21):
邻居家的WIFI没有密码,方便老人使用的,可惜网络不好,我和家人的手机老喜欢自动连接到邻居家的WIFI,烦死了,

请教怎么设置不自动连接邻居家的无密码WIFI,谢谢

网友:
手机WIFI设置选项里好像有类似的。自己翻翻手机看看。

网友:
去邻居家剪了他家网线

网友:
换个好点的路由器就不会连其他的了

网友:
手机自动连接信号强的。你的信号不行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看来你家信号还不如隔壁的强

网友:
把你家的也取消密码

网友:
给邻居的路由设置你的设备进黑名单,或者白名单模式

网友:
你家自己信号不行啊。多加几个设备加强信号吧。

网友A:
点开你邻居的WIFI(有的手机是长按)看看有没有调整优先级的选项,有就点开,然后把你邻居家的WIFI排到最后面。
有的系统有自动连接的选项,你点开你邻居家的WIFI,然后取消掉自动连接,然后保存,然后再连你家的

网友B:
是不是以前蹭别人的网,不然不会连上别人的都有密码。

网友:
给你免费的又不要了

网友C:
看看能不能进邻居家的后台,然后就随便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能不能进邻居家的后台,然后就随便搞咯

邻居家是老人,不能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以前蹭别人的网,不然不会连上别人的都有密码。

邻居家就是没有设置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你邻居的WIFI(有的手机是长按)看看有没有调整优先级的选项,有就点开,然后把你邻居家的WIFI排到最后 ...

感谢,没有看到这样的东东

网友:
取消自动连接,不知道删除网络是否可行。

网友:
直接进对方路由,把你的设备mac加入黑名单。

网友:
手机的WIFI设置里找到这个信号,然后点后面的小点或是>之类的,把自动连接的开关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