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电蚊拍拆开看下电池…

楼主(2022-04-21):
客服说是锂电池不放心拆开看看…确实是锂电池的…很好奇这种阻容器件怎么给锂电池充电的?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

网友A:
怕隐患自己改一下4056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隐患自己改一下4056嘛

过几天放假了必须得改了…电池应该是14500的500毫安太可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几天放假了必须得改了…电池应该是14500的500毫安太可怜了

便宜的锂电的电蚊拍都这个容量,其实打得不多也够用,毕竟几块钱到十几块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锂电的电蚊拍都这个容量,其实打得不多也够用,毕竟几块钱到十几块就包邮。 ...

我手电都是3000毫安的,手里还有几只大红袍改天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电都是3000毫安的,手里还有几只大红袍改天改一下…

没必要,好电池放那里面就是浪费,那玩意耗电量不大,适宜放内阻大的那种垃圾电池,其实不换也够用了

网友B:
阻容充电的话注意时间,太长了会过冲吧

网友:
18650的那种可以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电都是3000毫安的,手里还有几只大红袍改天改一下…

找颗垃圾电池放进去过放不心疼,这么好的电池不值得放。

网友C:
没必要,换过一个那种两三千毫安的18650一个夏天就冲了一次电

网友:
好的电池不值得放?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电压

手头上没有那么高的万用表…或者说你测过?

网友E:
等坏了再说吧,也许电池比电蚊拍长寿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充电的话注意时间,太长了会过冲吧

过几天有时间了,4056,typec口都给安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换过一个那种两三千毫安的18650一个夏天就冲了一次电

那我就把充电跟接口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坏了再说吧,也许电池比电蚊拍长寿也说不定。

不耐用………?还是说坏的几率很高?

网友:
这是直充没保护的

网友:
换18650,再上保护板和充电板

网友:
上保护板和充电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