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大有5612 电动螺丝刀灯亮不转故障

楼主(2022-04-21):
大有 5612电动螺丝刀故障现象:在使用过程中突然螺丝刀不旋转,但是辅助照明灯还可以亮,感应电笔还能工作,过一会电动螺丝刀主体中间位置开始发烫。

电动螺丝刀包装盒

电动螺丝刀外形。
开始拆卸:
第一步:拆掉上面这两颗螺丝

第二步:拆掉这个螺丝,就可以把螺丝刀上端的辅助灯板拆下

第三步:把黑色的旋转手柄拆掉,机器主体上的6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把螺丝刀分成两半

重点:坏掉的 N沟道MOS  型号为AON7404(感谢毁灭者e5

更换这个芯片后螺丝刀回复正常。

@毁灭者e5

网友:
4V的,体积也不大

网友A:
确定损坏元件的型号是挺难的

网友:
mos都明显鼓包了。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网友:
单管20A,电流还是如主板上拆的大。

网友:
大有正品电具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炸管的故障好找,就怕是击穿故障,很难判定。只能吹下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损坏元件的型号是挺难的

确实很难确定损坏的原件型号,我是直接发到网站论坛内求助的,咱们网站内有很多大神,非常感谢  毁灭者e5  的支持

网友:
检修主要是一看、二摸、三测,首先看元器件有没有明显异样,再用手接触元器件表面(高压慎摸),或者间接用松香粉末撒在元器件表面,看看有没有过热短路,最后就是把怀疑的元器件拆下来检测

网友B(2022-07-12):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也是这个位置,现在只能一个方向转,请问芯片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也是这个位置,现在只能一个方向转,请问芯片哪里可以买到
...

我是从某宝买的,我是求助网站内的大神才知道这个型号的,是一颗N沟道MOS完整型号为AON740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某宝买的,我是求助网站内的大神才知道这个型号的,是一颗N沟道MOS完整型号为AON7404 ...

我的这个芯片上面一个小芯片貌似也烧了,也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C(2023-09-02):
看来是通病 我的也坏了

网友:
总算修好了 两个mos管坏了。注意安装的时候 小管的mos丝标方向应右转90度应朝外侧。同我们正常的认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通病 我的也坏了

仅限我在淘宝买的管子

网友(2024-06-25):
大有螺丝刀不充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4-09-27):
换这个要用热风枪吗,电洛铁能换吗,我的也不转了,亮灯,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这个要用热风枪吗,电洛铁能换吗,我的也不转了,亮灯,换一下看看

烙铁破坏性拆掉可以,装就不行了,看这芯片中间应该也要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