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荧光灯实测功率居然达到30多W!!

楼主(2022-04-21):
沈阳红旗公社无线电原件厂1958年生产的110/220V 15W双电压电感镇流器,实测功率居然达到30W,电流能有0.6A,那当年110V供电区的居民纯纯大冤种嘛这不是!

楼主:
220V测试参数倒是正常…

网友:
我的脖子啊

网友:
那时还是白炽灯泡的天下。荧光灯算先进的啦,,,,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灯管功率15W,整流器也要耗电。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日光灯效率,好像说最大能达到80%。

网友A:
可能接错了吧
电流明显偏大,电感量不够。。。

一般电子镇流器电流在200~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接错了吧
电流明显偏大,电感量不够。。。

不可能接错

网友:
坛友好像叫“轻烟”一个字一个符号都不多,两兄弟?

网友:
整流器也要耗电,图片能弄正常么

网友:
60年代能用这个的已经不是一般家庭了

网友:
那个时候的灯,功率标的是灯的功率。现在的灯,功率虚标的很多,寿命还短

网友:
测一测灯管两端电压和灯管电流再计算一下

网友:
荧光灯那时候普通人家买不起,只能用白炽灯

网友:
我看220V下,是0.3A电流,跟你前面110V/0.6A相比功耗应当是差不多的

网友:
加上合适的CBB电容进行功率因数提高就可以了,以前只考虑好用,家庭不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
那时候这货可不是一般人家用得上的哦。

网友:
225.6V 0.316A和107.3V 0.592A的总容量应该是差不多的,为啥有功功率差这么多呢?

网友:
58年/日光灯?10年后广大地区还才从豆油灯升级到洋油灯等呢,所以参数异常不稀奇,特么比15w虚成30w好点~记得好长时间电费按照灯度数计算。

网友(2022-06-08):
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
日光灯功率是比较大,如果房间小升温到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