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绿联RS-232转RS-485模块

楼主(2022-04-21):
拆个232转485模块,做工还不错

网友:
路过,观赏通过

网友:
确实没想到里面这么多芯片。

网友A:
看样子是装电脑上用的,我用的那种是USB转485,掌机上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装电脑上用的,我用的那种是USB转485,掌机上直接用

工业控制上用的,转RS485为了更远距离的传输。

网友:
带芯片的一定会有延时

网友:
里面还行啊

网友:
这是真在工地上用过

网友:
里面就3根线是有用的

网友:
绿联的产品用了几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绿联的产品还可以,用过绿联的数据线和一个硬盘盒

网友:
Type-C 扩展坞,第一个挂掉的,就是绿联的……

网友:
绿联的东西除了贵点没毛病

网友:
印象中,232转485一个芯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呀,为什么这个这么复杂

网友:
不错!用料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控制上用的,转RS485为了更远距离的传输。

哦,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网友(2025-02-01):
都是人才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