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keil5 比keil4好在哪里?

楼主(2022-04-21):
同样一个c文件,在keil5编译得到的code字节数比 keil4多3%左右。
那到底keil5的优点在哪里?

网友A:
以51单片机为例,编译效率:Keil 2 > Keil 4 > Keil 5。
就我用到的功能而言,Keil 5没有我需要的新功能,如果追求效率,如果不使用位域,Keil 2是最好的选择(Keil 2位域编译效率低),所以,我觉得Keil 4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可能对32位单片机更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51单片机为例,编译效率:Keil 2 > Keil 4 > Keil 5。
就我用到的功能而言,Keil 5没有我需要的新功能, ...

能否共享一个keil4的下载链接

网友C:
我的电脑里总是安装两个版本的keil,一个uv3(与uv2一样)、一个uv5,虽然uv5也可以编译51但总是感觉用uv3编译51顺手而uv5只用于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共享一个keil4的下载链接

去官网下载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PSN or LIC用注册机算就可以,其它资料随便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里总是安装两个版本的keil,一个uv3(与uv2一样)、一个uv5,虽然uv5也可以编译51但总是感觉用uv3编 ...

从keil的toos.ini看,uv2~uv5都有C51版本和ARM版本。
可以同时安装同一个uv版本的两个版本,如同时安装uv5 C51和uv5 ARM。

网友:
对32位的支持好点吧。。

网友:
字节数多并不代表优化差,这要看运行效率和字节比才是合理的评价;另两个优化等级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PSN or LIC用注册机算就可以,其它资料随便填。

感谢,没有看大家的评论,以为版本越新越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没有看大家的评论,以为版本越新越好呢

好坏是相对的,一般新版本对语法的检查更严格、逻辑更可靠,一般编译出的废码也就越多,如果要提高编译效率,需要明示编译器怎么编译。
以Keil C51为例,源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byte_var_1,byte_var_2;

void main(void)
{
    byte_var_1*=5;

            if(byte_var_1<100)
            {
                        byte_var_2++;
            }

            while(1)
            {

            }
}

Keil C51 UV4、UV5编译结果对比:

如果加上强制类型转换,Keil C51 UV5编译结果和UV4编译结果一样的,通过使用不同的类型测试发现,Keil C51 UV5是按有符号数方式完成比较的(实际上只需按无符号数比较即可)。

网友:
不在乎那点空间,不行调优化等级,再不行换单片机,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