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褐黑白金?褐黑银金?请问这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22-04-21):
维修一个变压器,MOS管旁边有这个电阻,这多大的?

褐黑白金?褐黑银金?这么大,找不到替代。

网友A:
棕黑银金,0.1欧姆的电阻

网友:
下载一个“电阻计算器”自己慢慢的算!

网友B:
是棕黑银金,色环没有褐色这种颜色,0.1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黑银金,0.1欧姆的电阻

哈,太感谢了。我把银色当成白色了。。找的色环计算器,第三环没有金银两色。。坑死,闹笑话了,还以为是  10000 M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棕黑银金,色环没有褐色这种颜色,0.1Ω。

哈,太感谢了。我把银色当成白色了。。找的色环计算器,第三环没有金银两色。。坑死,闹笑话了,还以为是  10000 MΩ

网友C:
四环素电阻,带银的都是0.的这个是10欠2个0也就算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环素电阻,带银的都是0.的这个是10欠2个0也就算0.1

现在慢慢的也学之已用了,看到mos管旁边加上他描述褐色。就感觉不对头,色环没这个色儿(●'◡'●)脑海里直接蹦出0.1Ω

网友:
看到标题说褐色我就自然想到是棕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