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问要把铜鼻子做成铜螺丝,该怎么做呢?

楼主(2022-04-21):
因为紫铜螺丝太贵了,所以打算把铜鼻子压缩成圆形,但是用液压钳压的效果不理想,形状不规则,也就无法再添加螺纹了
不知大神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还是直接在铜鼻子上添加螺纹?

网友:
紫铜螺丝要用紫铜棒制作才行,用这做出来的铜螺丝强度太差。想要改变铜鼻子的形状,只能用火烧红后冷却,使其变软再加工,你这样搞只会使铜鼻子越来越硬。

网友:
弄个铁的或者不锈钢的螺丝压进去咋样?

网友:
紫铜螺丝不太好用,强度不行,一般用力就滑牙了。

网友:
熔化了,浇成铜棒,再车丝不就行了吗?

网友:
卖给收废品的~~然后从收废品哪里换点铜棒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铜螺丝?换个方向不行?

网友:
用铜螺丝的目的是啥?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人自有办法。

网友:
空心部分用板牙套出丝来就是了,但这么一来里面的线头就没法卡死了。

网友:
这个不适合做铜螺丝的

网友:
如果是紫铜的会不会硬度不够

网友:
紫铜螺丝硬度不行,一般用力就滑牙了。

网友:
不知道要做什么用,如果一定要这么弄,弄个小铁锤一点点的敲吧,硬压效果不好除非有好的工具。否则还是小锤来的快

网友:
找个铜螺丝 ,去掉头子,直接包进去 , 上焊锡

网友:
铜鼻筒里塞铜线敲实,再套丝

网友:
紫铜作螺丝太软了,估计一拧就废。

网友:
淘宝上也有铜螺丝卖,也够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