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真是YYDS眼泪都笑出来了

楼主(2022-04-21):
1.看到网上的图片,就截取下来给大家看看,笑喷了

SKYEO同学找到了焊盘图片,在此感谢,其实这个TF卡用起来和普通颗粒完全没有区别,晶圆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做法,前几年优盘上很常见。

网友:
牛逼的不行啊,卧槽

网友:
这种操作咋了???????最大化利用起来了,还能拿来水贴虽然速度寿命啥的都不咋样,但是这种操作头一次见

网友:
图吧刚出来的图,晚上在群里刚看到了,我估计这玩意使3~6个月就得暴毙

网友:
TF卡阵列,以前买这样一张阵列卡都要上百了。

网友:
同样是固态,没毛病啊。

网友:
这才是DIY,这才是高科技,实用科技

网友A:
是现在弄的吗?我觉得不是,应该是现在发现的,因为这种主控不好找了。

网友:
以前很多U盘拆开就是一个有卡的读卡器

网友:
牛逼到爆啊

网友:
我想看看焊盘什么样儿

网友:
我有十几张TF卡,想搞这样一套主板,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现在弄的吗?我觉得不是,应该是现在发现的,因为这种主控不好找了。

?????????????????????????

2258xt不好找?????????
不应该是主控板不好找吗??????

网友:
图片就是没出来

网友:
现在市面确实还有插SD卡转SATA盘的

多见的是四卡位的

网友:
震惊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见过插卡的那种,这种直接焊上的不知道是什么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