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打火星冒烟角磨机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22):
拿出闲置角磨机准备用,打开一会,转速无力越来越慢,一会就冒烟了,但还能一直匀速慢转,手把外壳巨热,碳刷冒火星,本人小白,劳烦各位看客大神看看,求指教哪里问题!

网友A:
估计要换新的了

网友:
打火估计是碳刷和换向器接触良导致的。
用细砂纸把换向器铜片稍微打磨一下,打磨平整以便增加接触面积,如果有新碳刷,也换上。

网友:
顺便清理一下换向器铜片之间的缝隙,别有碳粉导致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换新的了

可能,有说转子坏了,擦点酒精,砂纸打磨下能用

网友B:
据维修师傅说,这种情况是线圈有短路情况

网友C:
大量冒火外加发热严重,如果使用环境没什么问题,估计是转子有匝间短路的情况
一般碳刷和换向器之间如果没有金属碎屑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D:
一般是转子少了,看着好像定子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维修师傅说,这种情况是线圈有短路情况

定子线圈还是转子线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转子少了,看着好像定子也烧了,

可能照片开闪光灯原因,那里有些发黑,原线很红,无发黑状态

网友:
定子线圈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量冒火外加发热严重,如果使用环境没什么问题,估计是转子有匝间短路的情况
一般碳刷和换向器之间如果没 ...

换个转子就行了吗?

网友:
吓得我赶紧把吃灰的角磨机拿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量冒火外加发热严重,如果使用环境没什么问题,估计是转子有匝间短路的情况
一般碳刷和换向器之间如果没 ...

转子爱坏。

网友:
用细砂纸把换向器稍微打磨一下,再把碳刷更换了

网友:
只能换个转子试试,一般都是转子匝间短路

网友:
一般是转子换向器出问题了,有条件的换个转子,不想多花钱的话找个车工师傅帮忙车一刀,最多一包烟钱

网友:
是不是换向器太脏了,有短路了?

网友:
短路了,电流超大

网友:
一般转子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