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知道ADI702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4-22):
不知何时拆的芯片,当作三端稳压放到盒子里了,今天想找一片3.3稳压,发现了它,上网没有查到资料,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我也有芯片查不到用途的。

偶得300多个CS7111GG,不知道是干啥的,也不知道价位。

查万能宝也没有卖的,有一家有CS7112GG开价30多;有回收的人跟我出价7毛一个,我想了想决定让它烂在家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芯片查不到用途的。

偶得300多个CS7111GG,不知道是干啥的,也不知道价位。

到时候可以挂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可以挂300

当年做手工活。

接到工厂贴错件的板子回来返工。就是把CS7111装成其他件了。

风枪吹下来,换上cs7111即可,结果他们把其他故障的板子也都发过来了,然后给的料还是按数量发的。

其他板子给他修一下都好了,也都是7809之类的连焊,焊歪之类的,交付后,就多出300多个料也没回收。

所以是真不知道这个料是什么行情,就一直放着,最近感觉芯片都在涨价,发出来问问。

网友C:
丝印AD,型号是BCP51,80V1A三极管,PNP,SOT223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芯片查不到用途的。

偶得300多个CS7111GG,不知道是干啥的,也不知道价位。

上个照片看看,我尝试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照片看看,我尝试查找一下。

不用查,感觉像视频解码芯片,64脚的LQFP  可以参考SAA7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芯片查不到用途的。

偶得300多个CS7111GG,不知道是干啥的,也不知道价位。

MTV332里面有提到,看这个链接https://www.docin.com/p-106371918.html,然后再看这2张图

然后你再看SAA7111的介绍 这里链接https://www.docin.com/p-7130578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印AD,型号是BCP51,80V1A三极管,PNP,SOT223封装。

这个也能查到。

网友:
视频解码那就是SAA7111了

网友D:
整个谁能帮我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AD,型号是BCP51,80V1A三极管,PNP,SOT223封装。

感谢,现在对贴片元件的标识不知如何去查,多年前学习的知识好像过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现在对贴片元件的标识不知如何去查,多年前学习的知识好像过时了! ...

半导小芯有些能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现在对贴片元件的标识不知如何去查,多年前学习的知识好像过时了! ...

某宝搜丝印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整个谁能帮我查下谢谢,

HSMS-2820-TR1G 丝印C0射频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MS-2820-TR1G 丝印C0射频肖特基二极管

COQ这个Q代表不一样型号的。要1百多元一个的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就这种一百五十多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