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胶问题导致的戴尔U2715电源板PFC不工作故障

楼主(2022-04-22):
朋友的一台DELL U2715 2K的显示器开不了机了给我送了过来。
拿到后,上电试机,可以开机,打电话问朋友,他说在他那是怎么按按钮都没反应。

开了一些软件测了一会,自己掉电了,再按电源按钮无反应,确实有问题,于是拆机。

1、用信用卡或者硬塑料撬棒从显示器底部或者顶部顺着缝隙推进去,稍微用点力,就能推开,我是习惯从底部拆。

2、顺显示器周边一圈,用撬棒推,很容易就能全部划开。

3、电源板和驱动板在钢制固定罩里,周边用铝箔胶带、导电胶带和螺丝固定。

液晶模组: LG的 LM270WQ4-SSA1
  LVDS,(4ch,8bit),51+41P,10V,左下
  CCAACC,17S4P,51.3±3.4V,左下

4、电源板715G6875-P01-001-0H1S,驱动板:715G6862-M0E-000-0H5K

5、单独给电源板上电,电桥后只有300多伏,后级直流输出电压在18V 到 20V之间跳动。
初步判断是PFC不工作导致(本机由于功率较大,最大功率88W,所以电源板带PFC)
大致怀疑两个方向,一个是PFC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另一个是PFC反馈稳压电路不正常导致。
试着拿电吹风狂吹了一会电路板,特别是有红胶的贴片电容电阻的位置。
装机后,可以正常使用,不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6、用了几天后,故障又重新出现,前一次是犯懒,没有处理红胶。看来还是不能偷懒。

7、把红胶用刀片都刮干净后,重新焊接贴片电阻电容,装机后使用正常,至此完美修复。
故障主要原因就是红胶漏电导致PFC电源管理芯片的稳压回路数值不正确,导致故障出现。

网友A:
没有看到红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红胶的图片

不知道为啥,后续几个图片一传就失败,我再传一下

网友B:
难道是反面的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反面的贴片?

对,贴片下满眼都是红胶

网友:
点胶过波峰焊

网友:
你们厉害你们聊  我拿分走了

网友:
这显示器挺高端的,戴尔的显示器贵的要死

网友:
红胶咋会漏电?过热焦化了吗?

网友C:
谢谢分享,能修好就好。。红胶漏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个人认为和红胶没关系。
红胶工艺已经经过时间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能修好就好。。红胶漏电是什么意思???

点胶波峰焊是一种电路板加工技术,说白了就是用红胶把贴片粘到电路板上,然后波峰焊接,是一种自动化焊接技术。红胶导致的漏电就是红胶吸收水分和空气中的杂质,导致铜箔两端通过红胶有微联通,导致漏电。遇到这种情况贴片电阻电容拆下来测都正常,按上就不正常,刮了就好了。这种案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处理了。

网友D:
问ー下,红胶是什么类型的胶。

网友:
过去看到过关于红胶漏电的维修文章。
全部都是红胶粘的贴片,知道哪个漏电这个就是技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不容易,参考经验,对一个还没修好的电器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ー下,红胶是什么类型的胶。

聚烯化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能修好就好。。红胶漏电是什么意思???

多见于使用时间比较久的电路板,猜测是电器在潮湿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红胶吸附了空气中的杂质,形成“包浆”。我用显微镜看过贴片电容下的红胶位置,都点胶点得过多,且焊锡也多,铜箔两端形成一个立体空间,容易藏污纳垢。